[STM32F1] stm32f103 上电之后部分程序失效

楼主(2017-04-09):
  事情是这样的,我用jlink下载程序的那一边 所有的程序都是正常运行的,但是重新上电之后 有部分程序感觉就像卡到了那里,执行不下去了。。

网友A:
是拔掉jlink之后吗?

网友B:
建议单步调试看看程序运行

网友C:
楼主说一下具体的怎么不能执行?程序不执行,可能是外部电路问题。

网友C:
楼主传工程文件看看,是不是代码造成死机?

网友A:
以前有很多人说,拔掉jlink之后,不能执行程序了。

网友B:
这个说的太宽泛了,看不出是哪里问题。

楼主:
我首先怀疑了晶振是否起震了,然后发现没问题,然后怀疑了是否堆栈空间不够,然后又发现没问题。。。最后发现是板子上的电源设计得不好,电池一旦电量稍有不足,就会导致程序卡主,貌似复位电路也没有用,我觉得我还要继续在研究一下 谢谢各位了!

网友D:
程序运行有什么问题?

网友D:
看门狗开启了,之后程序应该不会死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