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关于mos管RC吸收电路的问题,请各位指教

楼主(2017-04-09):
设计的目的是用mos管控制交流回路的通断,参考了许多设计都有RC吸收电路,但有点不明白,电容不是通交隔直吗,那么交流回路不就绕过mos管直接通了吗?如果改的话该怎么改,谢谢大家指教!!

网友A:
这样的电路也能用?

网友A:
还不如用单相SCR,再用整流管变成单向电压来得可靠。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还不如用单相SCR,再用整流管变成单向电压来得可靠。

如果需要将50Hz交流斩波成例如20kHz,此电路是有用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如果需要将50Hz交流斩波成例如20kHz,此电路是有用的。

这个图是错的,上管有电源短路的风险,负载一端不应接下管的D极上,应接源极上,源极的GND去掉。总之,这个电路不可用。

网友A:
我明白,上下二个半周期控制导通宽度,不是这样的电路的。GND必须选在220V中间值。要加二个二极管,把二个半波隔离。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明白,上下二个半同都同控制导通宽度,不是这样的电路的。GND必须选在220V中间值。要加二个二极管,把二 ...

此电路的问题,在于楼主使用了两个GND标注。实际上,两支MOS管源极联接处必须是“浮地”,甚至对大地(交流市电的零线或者保护地)的分布电容过大都不行。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此电路的问题,在于楼主使用了两个GND标注。实际上,两支MOS管源极联接处必须是“浮地”,甚至对大地(交 ...

驱动也有问题,分开驱动,加自举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样的电路也能用?

没写明白,驱动电路没画全,驱动地和功率地是分开的,标成一样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驱动也有问题,分开驱动,加自举电路。

是的,没写明白。驱动电路没画全,主要想了解RC吸收电路的问题;驱动地和功率地是分开的,标成一样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此电路的问题,在于楼主使用了两个GND标注。实际上,两支MOS管源极联接处必须是“浮地”,甚至对大地(交 ...

是的,没写明白。驱动电路没画全,主要想了解RC吸收电路的问题;驱动地和功率地是分开的,标成一样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的,没写明白。驱动电路没画全,主要想了解RC吸收电路的问题;驱动地和功率地是分开的,标成一样了 ...

你最好把驱动电路全部画出来,包括为驱动电路供电的电源。
这比那个什么RC重要得多。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最好把驱动电路全部画出来,包括为驱动电路供电的电源。
这比那个什么RC重要得多。 ...

现在只是有个思路,每个部分都在查资料,只是看到到负载关断时用到的RC吸收电路这部分,很不理解

楼主:
引用 网友C:
MOS串联的电路可用,等于双向开关。但R-C吸收回路共用一组才行。

有一点不明白,再次请教:
主要想问的是图中功率回路对RC吸收电路有影响吗?教材上都是电容能通交流隔直流,疑惑是由于功率回路是交流电,会不会mos管还未开通,交流电直接通过RC接通负载,RC就失去了吸收电路的作用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有一点不明白,再次请教:
主要想问的是图中功率回路对RC吸收电路有影响吗?教材上都是电容能通交流隔直 ...

“教材上都是电容能通交流隔直流”
哪本教材?
编写此教材的,若不是脑残智障,那就是毁人不倦。
有个量叫容抗,你学习的那本教材讲了么?

网友D:
这里的RC的作用可查阅mosfet的米勒效应。
RC"通交"条件必须是所通的交流的频率在其导通带宽内。

楼主:
引用 网友C:
交流电会经RC流到负载,是的,因此C不宜过大,只让负载微微的电流。吸收的作用不受影响,是在开关(现在是 ...

非常感谢,您讲的非常清晰,这下明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里的RC的作用可查阅mosfet的米勒效应。
RC"通交"条件必须是所通的交流的频率在其导通带宽内。 ...

谢谢,我再查查

RC作用和米勒效应有什么关系?
坏了!“隔直通交”大概就是这么学来的。

网友E:
RCD吸收回路要加肖特基二极管

网友F:
引用 楼主:
没写明白,驱动电路没画全,驱动地和功率地是分开的,标成一样了

这个是做RC吸收的,这个里面的C很小(100PF左右)

网友G:
电力电子技术里面专门有讨论snubber  电路的,
感觉这个场景继电器更适合啊,如果大功率的话可控硅之类也适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