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关于RCD吸收电路的问题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7-04-09):
这个RCD是属于消去负载的关机的能量,不是保护DS啊。

网友B:
两图均是错误的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RCD是属于消去负载的关机的能量,不是保护DS啊。

是啊,那么作为负载关机的吸收电路可以这么接吗,D1和D2的方向对吸收效果有影响吗

网友A:
可以,只要极性接对即可。跟负载关联。用RC串联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只要极性接对即可。跟负载关联。用RC串联即可。

那就是说D1与D2的放置方向没有关系,这两图都能作为关断时的吸收电路

极性接对指的是mos管的极性还是什么?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就是说D1与D2的放置方向没有关系,这两图都能作为关断时的吸收电路

极性接对指的是mos管的极性还是什 ...

不是指MOS,而是指负载。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指MOS,而是指负载。

好的,多谢多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上图才对,D1极性与Q1的本徵二极管的极性呈反向。
若不计较缓震回路之耗損,则用9490所言RC串联的即可。 ...

好,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