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降低GD32F130G8的standby功耗

楼主(2017-04-09):
1. 芯片启动什么也不做
2. 所有IO配置为下拉输入(浮空输入也测试过,结果一样)
3. 使能 SCB->SCR 的 SLEEPDEEP 位
5. 使能 PWR 的时钟
5. 使能 PWR->CTLR的SDBM位
6. 通过向 PWR->CTLR的SBFR写1,来清除 PWR->STR的WUF位
7.使能 PWR->STR 的 WUPE1 位
8. WFI

测下来电流为20uA,
板子上面只焊了MCU,
所有的IO都没有连接任何东西
下载线和串口线都全部拔掉,然后重新上电。

如何才能达到数据手册标称的10uA左右?

楼主:
更新一下:
之前的测量仪器有误,现在换了一个万用表,显示6uA,后面再找其它的表对比测量一下。

网友A:
6uA的功耗够低了

网友B:
这个低功耗的模式的设置的是没啥问题的。

网友B:
6uA 的结果是可以接受的

网友C:
MCU的不运行的?是让进入到WFI模式的吧

网友D:
该模式下已经默认所有的IO口进入低功耗了

网友E:
按照上边分享的8个步骤的做下来的,不会有啥问题的

网友F:
这个功耗设计的在MCu开发中还是蛮重要的。

网友G(2020-03-25):
我现在用GD32F103C8T6,光板上面就焊电源烧录口,烧录口的上下拉。初始化就把端口设为浮空输入,低电平;开启PMU,然后进入standby模式。但搞了好久还是mA级的功耗。楼主能不能给个uA级的代码学习下~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