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关于新塘N32905开发板重启复原的问题

楼主(2017-04-10):
最近入手了一块N32905的开发板,淘宝店家发来已经烧录好linux系统,自动运行摄像头demo,但是我在里面作任何修改,重启后都会自动复原。例如我创建一个文件夹,修改/etc/profile等等,只要reboot或者断电重启,他都会复原全部。请问是要怎么设置的吗?

试过百度上面说到的运行sync指令,还是一个样子未能解决。

楼主:
用串口minicom连接开发板,等加载完之后回车,进去系统,在系统内随便一个目录建立文件夹 mkdir test 再执行sync(百度说的保存指令),ls指令查看目录下有新建的test文件夹,reboot 重启,重新进入系统,发现test文件夹不见了。。

网友A:
问问淘宝店主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问问淘宝店主啊。

在问了,他也在查这个问题,想先在论坛上面问问,看看有没有人有同样的问题。

网友B:
重新做系统试试看。是不是系统哪儿弄坏了。

网友C:
重新做系统

楼主:
卖家说,东西只能卸载nand区

网友D:
卖家的板子是不是做的有BUG,是不是应该有个什么开关设置东西写在哪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