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33MHZ无线接收解码问题

楼主(2017-04-10):
请教一下,这个问题卡我很久了,我现在用pic单片去接收433模块接收下来的曼彻斯特码数据并解码,请教一下,当433接收模块无收到正常数据会输出杂波,那单片机如何识别杂波并及时关闭接收呢?补充(433无线发射模块发射的电平为150us的曼彻斯特码)

网友A:
无线接收器一打开就会有信号出来的,这个是环境噪声,所以才要有导言、同步字、校验码。

微功率无线基础知识看我这个课程吧,乘着现在还没收费。

http://www.maiziedu.com/course/888/

网友B:
用过XCL4366L/XC4388,自己做的模块,工作在315MHz频段。
当4388没有发射数据时,4366的数据输出端是随机的杂波。当需要发送时,先通过4388发送一个窗口信号,当CPU从4388检测到有效窗口长度后,开始接收数据:
4388端DIN:LLLLLHLHLHLHHHHHHH数据
4366端DO:XXXXXHLHLHLHHHHHHH数据
X表示杂波,L表示低电平,H表示高电平。4388前面连续的LLLLL表示没有数据发送。
超外差的433/315MHz电路工作时,有一个收发工作窗口,4366发送HLHLHL的目的是将收发端激活,进入工作窗口,连续的HHHHHHH是用于给接收端计时(同步),当高电平时间超过规定阀值后,认为发送端开始发送数据,接收端开始接收数据。
从第一个HL开始,到最后一个数据位发送完成,有一个时间要求(工作窗口长度),这个和你用的无线模块有关,你需要确认这个最小的发送/接收窗口的长度,你的一次收发动作要在这个窗口中完成,如果无法完成,需要软件上将数据拆分成多个数据帧,并保证每一个数据帧都能够在最小工作窗口中完成发送/接收。
下面图片中,黄色信号是4388的DIN,绿色信号是4366DO:

楼主:
补充一下,以下第一副图为单片机识别到是杂波,在3.340ms后返回,几乎每次都是这个时间,有0.3ms的波动。第二幅为单片机识别到正常波后开始并接收完成数据。
图一:F:\TEK0016
图二:F:\TEK0019

楼主:
C:\Users\Administrator\Desktop\TEK0016
C:\Users\Administrator\Desktop\TEK0019

网友A:
楼上两层都是硬盘图,我们看不到,只有你自己看。

另外导言+同步字+数据包的结构是无线通信必备的,我做了10年微功率了,楼主别想其他捷径了,没有出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