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画板] PCB分区域不规则敷铜

楼主(2017-04-10):
怎么对PCB中不同的不规则区域进行敷铜,如图,这个电路板有高压的这个区域不敷铜,是直接拿一个成品模块焊接的,左边一块是隔离后的信号,需要和右边区分开,我看其他网友的回答都是搞个keepoutlayor线然后再对不规则区域敷铜,但是这个图因为还要分区域导致这个办法不好实现,请问有什么好的办法来实现PCB分区不规则敷铜

楼主:
sorry,图片在这

网友A:
直接操作吧,敷铜本身就是不规则选取啊

网友B:
给网络或敷铜加安全距离

网友C:
将高压区挖空,敷铜低压区

网友D:
keepout层中绘制好你要铺铜的形状之后,然后铺铜,之后是需要删掉keepout中所绘制的形状的,要不然加工的时候默认为孔了。
另外一种方法就是在overlay层中绘制铺铜的外形,然后根据外形铺铜,这样就不用删除线条,要修改铺铜的形状,先修改框线,然后重新铺铜就行,效率比较高。

网友E:
请看我签名里的公开课,《印刷电路板设计 进阶》,铺铜的艺术 一课里有详细讲解。

网友F:
板子画得还是不错的,赞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