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接口] 多路usb摄像头通过电源切换问题

楼主(2017-04-10):
请教一下,我想做两路usb摄像头的切换,就是通过上位机控制只让一路导通或者都不导通,本来计划用单片机的io口高低电平设计mos管开关电路来控制摄像头上电。然后把两路摄像头接到一起,就是电源线,数据线会汇聚到一起,我想请教一下必须用hub电路汇聚数据线吗,我想的是直接把数据线接一起,但是发现就算只给一个摄像头上电也识别不了,另外一个摄像头的数据线会影响,那我可以怎么做这两个摄像头的切换,求大家支招。

网友A:
要保证可靠,不仅只是电源,数据线也要断开,用数据开关就可以了。
我们还做过单板100个usb设备的开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