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帮忙看下电路问题所在

楼主(2017-04-10):
我这个振荡电路在15MHz以内都可以产生正弦振荡,但是换成25MHz晶振就不行了,不知道问题在哪,求各位不吝赐教

网友A:
这是仿真图。

楼主:
对,仿真结果这样,幅度很小,pV级,并且波形很乱。

楼主:
引用 网友B:
Gain − Bandwidth Product

我用multism仿真的,

网友C:
可能电容值太大。

网友D:
坐等大侠来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