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 是用MDK编译51的程序输出不了HEX文件是怎么回事?

楼主(2017-04-10):
Rebuild target 'Target 1'
compiling Serial-test.c...
linking...
LX51 LINKER/LOCATER V4.66.41.0 - SN: T1PMC-JQ522C
COPYRIGHT ARM Germany GmbH 1995 - 2015
@SERIAL~1.LNP "Serial-test.obj"
TO "Serial-test"
PRINT(".\Listings\Serial-test.map")
******************************************************************************
* RESTRICTED VERSION WITH 0800H BYTE CODE SIZE LIMIT; USED: 00BBH BYTE ( 9%) *
******************************************************************************
Program Size: data=15.0 xdata=0 const=10 code=321
*** ERROR L257: UNKNOWN
Target not created.
Build Time Elapsed:  00:00:00
软件有**,output那里也已经打钩了,但就是没有HEX文件输出

网友A:
那么大的CODE SIZE LIMIT看不到,自己搜咋回事吧

网友B:
软件未激活?

楼主:
软件已**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么大的CODE SIZE LIMIT看不到,自己搜咋回事吧

看到啦。。。但是软件已经**,芯片选型也没错

说啥好呢,明明没处理好么,你看下版本及序列号有效期

楼主:
芯片用的是AT89C51,然后ROM不足?

网友C:
MDK可以编译51的程序吗?

网友D:
明显有错误,应是你的器件选错了,或代码超过了该器件最大限度,

网友E:
keil 51和mdk可以一起装的,两个要分开**

网友F:
引用 楼主:
芯片用的是AT89C51,然后ROM不足?

多截些图上来,让大家看看

网友G:
哈哈,这么多人说,他硬是不信。
比如win7以上有些程序特殊的时候需要管理员权限,才能写特定的注册表,才能写特定的目录等。像我们老delphi程序员都知道。
要不你咨询一下坛子里面卖正版软件的。

网友H:
仍旧是2K limit版本

网友I:
没有**好,代码有限制,项目的代码超过了限制量。

网友I:
C51的不是用MDK去**的,方法不对。

网友J:
还需要添加51单片机的license进去才能正常编译哦。

网友K:
重新安装,**成功再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