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BQ24616充电问题?求各路大神指点指点!

楼主(2017-04-10):
用BQ24616给2串3并的电池充电,外接输入12V电源,限流4A,

1、没接电池时,测量BQ24616电池输出端电压为8.4左右,电压输出正常,说明充电的开关电路在工作。

2、测量配置充电电流、外部电流的引脚电压: Vacset=0.8v,Viset2=0.3v,Viset1=0.6v,Vts=2.17v  配置为外部输入限流4A,预充电电流0.3A,恒流充电3A,也没有温度保护,说明配置正常。(配置都是参考官网原理图的)

3、当接入电池,电池电压为7.9V(以前用过的电池,电量没满),进行充电时,外部电源输入显示为12V,0.35A,充电指示灯点亮,指示正在充电,那么为什么充电电流没有按照设计恒流充电的3A来进行充电?而是这么小的一个值估计充电电流也就500mA吧。

4、当我把外部输入电压调高,比如调到25V,  输入电流增大到0.45A,这也不对啊,这充电电流也就只有几百毫安左右,而且为什么电压增大,电流还会增大呢?

5、 BQ24616手册上面介绍了非同步模式,DCM模式,说到电流0.5A,感觉有点类似, 但是这个DCM模式是怎么进入的啊?手册上面也没有介绍。

求各路大神指点指点!谢谢!

网友A:
没有做过这么复杂的充电电路。

网友B:
要注意, 充电过程是分段的, 电流大小也随电池电压而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要注意, 充电过程是分段的, 电流大小也随电池电压而定的.

恩,是随着电压大小而定,但在恒流模式下,电流很小,跟设计不符.

网友C(2020-07-22):
VFB引脚电压,BBAT=12.6V,VFB=12.6*R62/(R62+R68)=9.45V。若电池电压低于9.45V,会以预充电模式,电流PRECHARGE充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