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j45通信问题

楼主(2017-04-10):
为了过HI-POT,RJ45下面挖空铜,那么从RJ45到网路变压器的差分线号线还如何做差分阻抗(没有参考平面)?是否当RJ45和网络变压器之间走线极短(300mil,RMII模式)时,可以考虑不用差分阻抗,仅仅等长即可?

楼主:
没有大神愿意指点下吗?

网友A:
不用控制阻抗,等长也没必要很严。如果要控制则不能挖空平面,关键避让一定距离即可

楼主:
看来您支持挖空,过HI-POT,不做阻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用控制阻抗,等长也没必要很严。如果要控制则不能挖空平面,关键避让一定距离即可 ...

等长倒是比较好控制,就是过h-pot,和做阻抗控制不可兼得。

网友A:
引用 楼主:
看来您支持挖空,过HI-POT,不做阻抗?

市面上大部分简单的路由器都是挖空的,但是有些产品是个综合体,平面挖掉会有其他弊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市面上大部分简单的路由器都是挖空的,但是有些产品是个综合体,平面挖掉会有其他弊端 ...

谢谢大家,

网友B:
千兆信号的话还是严谨些好,简单处理虽然能用,但可靠性会下降。

楼主:
引用 网友B:
千兆信号的话还是严谨些好,简单处理虽然能用,但可靠性会下降。

是个百兆的网络,前面说到的问题,版主有什么指教?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个百兆的网络,前面说到的问题,版主有什么指教?

那就无所谓了。

网友C:
百兆网不必考虑那么复杂。。实际影响微乎其微

网友D:
擦空地平面可以绕着1-2,3-6脚,不一定非得是直线,只要电气间隙足够就行了。

楼主:
如果是个千兆网,那又该注意如何处理呢?

楼主:
引用 网友D:
擦空地平面可以绕着1-2,3-6脚,不一定非得是直线,只要电气间隙足够就行了。 ...

您的意思是大部分区域挖空,1 -2,3-6,走线下面留着铜?

楼主:
引用 网友C:
百兆网不必考虑那么复杂。。实际影响微乎其微

您的不必考虑那么复杂是指阻抗和挖空可以随意?还是二者做了相对没做的效果差别不大?

网友E:
百兆要求不高,注意一点就可以

网友F:
变压器到RJ45之间的走线按照差分对称走线即可,不需要考虑阻抗

网友B:
引用 楼主:
如果是个千兆网,那又该注意如何处理呢?

千兆以太网的信号频率高,对分布参数要敏感得多,自然不能怠慢,需要严格按规矩来。

网友D:
引用 楼主:
您的意思是大部分区域挖空,1 -2,3-6,走线下面留着铜?

是的如果你和我一样有强迫症,不这样做影响应该也不大。

楼主:
引用 网友D:
是的如果你和我一样有强迫症,不这样做影响应该也不大。

没办法,没有足够的实际经验,就只能把理论上能想到的疑惑先解决掉。遇到问题也心里稍微有点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