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
如何计算这个运放啊?

楼主(2017-04-10):
这个就是我的图片

网友A:
怎么不对呢,出现什么状况?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怎么不对呢,出现什么状况?

我的直流偏置电压,我是输入1.6V,理论应该也是1.6V的输出,可是我仿真出来的是0.9V左右的值

网友B:
LM258的最大输出电压是Vcc-1.4?
Vcc接上了?
C83太大了,对音频信号短路(可以计算一下 R=1/jwc), 后面是个滤波和驱动。

网友A:
同意6楼说法,仿真时可将该电容拿掉,结果满足后再对电容值进行调整。

楼主:
引用 网友B:
LM258的最大输出电压是Vcc-1.4?
Vcc接上了?
C83太大了,对音频信号短路(可以计算一下 R=1/jwc), 后面是 ...

好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