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4V转3.3V开关稳压器滤波电路

楼主:
1、滤波电路的前端为什么用一个1UF和一个0.1UF的电容
2、C6这个4.7UF电容有什么作用
3、C9、C10、C11为什么要并联三个4.7UF的电容
希望各位大神指点一二

网友A(2017-04-10):
1.分频率滤波,保证电源瞬态(干净)。
2.保证负载瞬态。
3.要看他们3个是否在一起,可能是分布在电路板的几个地方,也可能是不想品种多了,直接并联用。

另外你的问题在我电源公开课里有详细讲,第二章里。

网友B:
二楼的电源课挺不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