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对讲机的PTT

楼主(2017-04-10):
(无正文)

网友A:
这个不用纠结吧?可以自己定义。
现在的PTT估计有两种做法:一是MCU+PTT模块,此时按键是接在MCU上的,高低电平可以自己定义(触发一个中断就好);二是直接用PTT芯片方案来做,不需要MCU,此时按键大多是低电平有效(键盘扫描)。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不用纠结吧?可以自己定义。
现在的PTT估计有两种做法:一是MCU+PTT模块,此时按键是接在MCU上 ...

谢谢你的解答
现在要弄一个有线对讲机。很多东西都不太懂

网友B:
要按住才能说话,估计就当个开关使用, 按着接通, 放开就断开.

网友C:
取决于你想干嘛,想替换人家的设计,人家用什么,你就用什么;想自己设计对讲机(或者类似应用),你自己说了算。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取决于你想干嘛,想替换人家的设计,人家用什么,你就用什么;想自己设计对讲机(或者类似应用),你自己说 ...

主要是自己设计一个有线对讲机,采用手咪输入。
我需要知道这个PTT按下后我会接收到的是什么信号,高还是低

网友C:
自己设计系统,你爱怎么定义怎么定义啦。

楼主:
引用 网友C:
自己设计系统,你爱怎么定义怎么定义啦。

拆了一个手咪,发现那个PTT按键就是直接控制一个一常开一常闭的开关。开关的常开点和手咪的供电电源(8v)接通的,开关的公共触点接的居然是第6脚-------RX AUDIO some mode,看这个意思应该是第6脚才是真正的收发控制引脚,而不是那个第2脚PTT。

PTT按键按下,第6脚输出高电平(8V)。断开的时候还没有弄明白。

现在有另一个问题,手咪可以不用8V供电吗,这个不是常用电压呀。想改成11或是12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