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香版主,stm8s207s8t6c的can通信问题

楼主(2017-04-10):
stm8s207s8t6c的can接口问题:
          1. stm8s207s8t6c这个型号有没有can接口?
          2.看官网的资料没有can接口,但是实际用着有can接口数据正常
          3.看了新的手册也是207是不带CAN 通信的为什么公司用了2年的207s8t6的can都没有问题呢?

楼主:
在与非网st论坛提问半年,没有几个回答,难道我用的都是假货?为什么换了几个经销商都是带can?@香水城

网友A:
哇, 恭喜楼主, 赚到便宜了.
由于产线精简方面的问题吧,  有些器件的生产是用高端些的器件线上下来的.
厂家可能会标成抵挡器件. 只是不能保证一直都是这样.
一旦抵挡器件的量够大, 值得单独开生产线, 这情况可能就不存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哇, 恭喜楼主, 赚到便宜了.
由于产线精简方面的问题吧,  有些器件的生产是用高端些的器件线上下来的.
厂家 ...

但是现在stm8s208基本买不到货了已经,用207又担心哪天买来的货CAN 接口不能正常使用

网友B:
  High speed 1 Mbit/s active beCAN 2.0B

网友B:
stm8s207s8t6c 这个官方的手册有句话  High speed 1 Mbit/s active beCAN 2.0B
应该是CAN 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