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请教STM32F1xx系列 DMA搬运速度

楼主(2017-04-10):
我想做个项目 使用stm32f1xx与FPGA相连接,FPGA负责高速AD采集,然后将采集到的16位AD结果通过并口与STM32F1XX的GPIOA脚相连,然后FPGA触发信号与STM32F1XXTIM3 的通道1 (输入捕获模式)相连,使用其输入来触发DMA搬运GPIOA引脚上的16位并行数据到内存,我想咨询下我的触发信号的最高频率可以到达多少,即DMA搬运的速度最快可以实现多少?

网友A:
传输速度肯定够,问题是你要怎么处理采集的数据。

网友B:
DMA 的传输速度跟 MCU 读端口是一样的. 也就一个 IO 访问时间, 再加上 DMA 的触发仲裁的时间. 也就几个时钟. 倒是担心你的 MCU 软件怎么来得及处理这么庞大的数据流

楼主:
引用 网友B:
DMA 的传输速度跟 MCU 读端口是一样的. 也就一个 IO 访问时间, 再加上 DMA 的触发仲裁的时间. 也就几个时钟 ...

恩谢谢,数据不是连续的,我在内部开个双缓存,然后通过usb3.0传输到PC。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传输速度肯定够,问题是你要怎么处理采集的数据。

恩谢谢,我在内部开个双缓存,然后通过usb3.0传输到PC。

网友C:
每个操作也就是几个时钟周期

网友A:
那你最好dma到usb专用的缓冲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