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MAX807NEWE芯片

楼主(2017-04-10):
图中58应该选用多大的电阻 跪求,在线等

网友A:
DATASHEET有计算公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DATASHEET有计算公式的

公式是什么,能不能帮我算一下,很急

网友A:
调节复位电压的。你自己查DATASHEET,实在不想计算,那你焊0R电阻或者是0R磁珠。复位电压约10/14.7*3.6V.

网友B:
那要看J12接在哪里。PFI端需要的电压值用欧姆定律计算即可,但如果J12的2脚有外部输入,那就要考虑设计目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