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 fpga发出蜂鸣声的问题!! 求大神帮助

楼主(2017-04-10):
本人初入fpga这块! 用quartusii 13.0做了一个关于时钟倍频的工程。 然后没下载程序前 板子如果打开一个sw就会发出清脆的蜂鸣声,关掉所有开关会消失,然后下载程序进去后就会发出低沉的蜂鸣声(相对之前的) ,开关打开不打开都有。 其他引脚也都设成了三态。之前只有两个input的时候可以正常工作的 现在多加了串口传输模块和输出引脚之后就出现了这样的问题!! 求大神帮助

网友A:
芯片坏了吧,像是电感的声音?

楼主:
引用 网友A:
芯片坏了吧,像是电感的声音?

就是下载程序前是比较刺耳的蜂鸣声 可以关掉,下载进去以后 变成低沉一点的 ,之前测试是正常的,多加了一个串口模块之后出现的这个问题,测板子的电压都没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