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SPI主机发数据过来配置IO口,STM作从机如何将指令映射到目标引脚

楼主(2017-04-10):
如题,例如主机发送3个字节 0xa1,0x00,0x01
从机(STM32F1)此时就将PA1设置为输出模式,输出高电平。

问题是,现在我怎么去映射?PA1?
求大神们的帮助~~~~

网友A:
什么叫“PA1输出模式”?你是不是想要变换从机为主机身份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什么叫“PA1输出模式”?你是不是想要变换从机为主机身份啊

不是
不是意思就是主机发数据给我,让我去配置这个GPIO口  ,我现在要配置的是PA1
我应该怎么做?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什么叫“PA1输出模式”?你是不是想要变换从机为主机身份啊

就是我不清楚該怎麼用代碼去定位到這個 PA1 。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什么叫“PA1输出模式”?你是不是想要变换从机为主机身份啊

volatile uint16_t *pin[3] = {GPIO_PIN_0,GPIO_PIN_1,GPIO_PIN_2};

這樣定義錯在哪裏?

网友B:
说得专业一些, 就是个简单的 协议 解析算法.
只是对协议没有描述清楚, 说清楚了, 算法也就明确了
实在弄不清, 用
switch case 来干, (这是协议解析里常用的手法)

网友C:
spi只是数据传输接口,你要在上面定义自己的通信协议,写,读,绝对地址,还是port? 引脚?

网友A:
你是io模拟spi还是使用spi固件

网友D:
io模拟spi容易移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