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这个万能充的电池极性识别电路怎么分析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7-04-10):
不接电池的时候,这个电路是不是会冒烟??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接电池的时候,这个电路是不是会冒烟??

不知道

楼主:
这个电路又该怎么分析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接电池的时候,这个电路是不是会冒烟??

不会冒烟,

除非4个管子的特性完全一致,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不会冒烟,

除非4个管子的特性完全一致,

完全一致也不会冒烟。总会跑到一边。
但没有电源电池会放电,这才是个问题。

网友D:
最上面是输入正级

楼主:
引用 网友C:
完全一致也不会冒烟。总会跑到一边。
但没有电源电池会放电,这才是个问题。 ...

确实会跑到一边,我不知道为什么会跑到一边。

网友E:
这个电路不错,始终是根据电池的极性走的,一直会存在有放电电流的问题

网友F:
极性识别工作原理如图:

假如电池按照图示安装,则Q3的基极就会有电流流过(细红线方向),Q6也会有基极电流流过(绿线方向),使得Q3、Q6导通,电流将按照粗红线方向流动,对电池充电。而PNP管的Q4因为基极是高电位,不会有基极电流,因此截止;NPN管的Q5的基极是低电位,也不会导通。

电池反接时同理,只能Q4、Q5导通,Q3、Q6截止。

网友G:
电路巧妙,加个二极管防倒流。

网友H:
全桥原理

网友G:
利用电池对电桥实行转换成对应状态。

楼主:
引用 网友F:
极性识别工作原理如图:

我说说我的理解不知道对不对,在不接电池的时候电流从Q3的基极流过R12和R14后流向Q5的基极最终到地,使Q3和Q5有打开的趋势,同理Q4和Q6。Q3和Q5与Q4和Q6互相制约所以任何一边都不会进入饱和状态。当如图接入电池的时候平衡被打破了,电池给Q3和Q6的基极电流提供了新的通路(从B点-A点),随着两个管子的集电极电流越来越大二者管子的基极电流也越来越大进入正反馈(Q3的集电极为Q6提供基极电流,Q6的集电极为Q3提供几级电流)两个管子迅速饱和,并且因为A点电压大于B点电压所以还制约了Q4和Q5的开启。

网友I:
1. 这个充电电路与全桥不同,导通桥臂是靠被充电的锂电池电压极性决定。理论上讲如果锂电池完全无电压时就不能进行充电!也就是说,如果AB端接个无源电阻甚至导线,AB通路是没有电流的。

2. 但即使AB开路,此电路的四个桥臂也是导通的,因此:

3. 不会冒烟的原因是左边必须连接电流源,电流就那么多10~20mA。如果连接电压源电路肯定冒烟。这个电路缺点就是接不接锂电池,左边电源也有电流消耗。

网友J:
用二极管代替不行吗?更节省成本。

网友I(点评):
试试看?不行吧。

网友J:
引用 网友J:
用二极管代替不行吗?更节省成本。

还得四个三极管,少个都不行。

网友G(点评):
假如用二极管,电池倒置就不能充电。

网友J:
这个电路设计得比较巧妙,四个三极管设计成全桥型式。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个电路又该怎么分析啊

其实就是两个CMOS反相器首尾相连,构成一个寄存器。

网友K:
我只是路过打酱油的,嘿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