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erilog] FPGA与ADC通过SPI通信的代码问题

楼主(2017-04-10):
/////////////////sdi数据输出控制//////////////////////////////

always [url=home.php?mod=space&uid=72445]@[/url] (negedge clk_ad  or negedge cnv_reg or negedge rst_n )        //由于ADC是在SCK时钟的上升沿锁存数据,所以需要在SCK的下降沿将数据输出,以满足一定的建立时间
begin                      //而且第一个SDI上的数据是由CNV的下降沿触发

        if(!rst_n)
    sdi_reg<=1'b1;    //如果复位,则使SDI输出为高
        else
    if(wr_done)
        begin
           if(sdi_en)
               sdi_reg<=1'b0;
           else
              sdi_reg<=1'b1;
          end

   else
       begin
          if(sdi_en)
              sdi_reg<=cmd[Data_length-cnt1];
          else
              sdi_reg<=1'b1;

      end
end

/////////////////////////////////////////////////////////////
以上仅是一段代码,ADC芯片为AD4000,SPI通信,4线TURBO模式。
clk_ad是向ADC输出的时钟即SCK,cmd是要写的指令,用于设定ADC为TURBO模式,wr_done是写数据是否完成的标志。向ADC写数据的时序如下图所示

编译之后总是显示    if(wr_done)  这一行有错误,
错误为:
Error (10200): Verilog HDL Conditional Statement error at AD4000_Interface.v(305): cannot match operand(s) in the condition to the corresponding edges in the enclosing event control of the always construct

求大神指点

网友A(2017-05-31):
第一个else之后加begin,最后多加一个e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