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mel] atsamd21怎么把IO设置为高阻?

楼主(2017-04-10):
RT,最近用到atsamd21,准备用引脚控制一个MOS管来控制5V电压的通断,可是怎么着都不行,IO口配不了高阻,哪位高手用过这个片子,IO是否能设置为高阻?

楼主:
补充一下,芯片atsamd21是3.3V供电,MOS管用2301,100K上拉到5V

楼主:
把电路贴上来

楼主:
有没有人来啊

网友A:
你们样品是哪里买的,没有技术这块支持吗?如果没人支持联系我,QQ50327677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