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3]
请教一个STM32F302RE程序跑飞的问题

楼主(2017-04-10):
STM32F302RE芯片,程序在调试模式运行OK,用KEIL下载程序,后自动运行也没有问题,断电重启后程序运行约8秒钟后跑飞了?有没有人碰到过?程序没有启动看门狗,请教各位给点建议,谢谢!

网友A:
跑飞了肯定会导致 hardfault,在hardfault里面的寄存器打印出来看看出错的地方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跑飞了肯定会导致 hardfault,在hardfault里面的寄存器打印出来看看出错的地方

请问在hardfault下怎么寄存器打印出出错的地方?

网友C:
楼主看看你的程序怎么回事

网友C:
如果每次都这样就是程序存在问题,查看一下变量。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请问在hardfault下怎么寄存器打印出出错的地方?

在fardfault 里面写个汇编代码,将PSP或者MSP拷到一个变量中,将该变量转换成指针,然后向上取8个world数据,该数据依次为 xpsr,pc,lr,r12,r0~r3.

楼主:
刚确认了一下,好像是降频导致的,回复主频72M就没有这个问题

楼主:
就是不知道为什么降频的程序,通过STLINK下载后自动运行就不会出问题,重启之后就出问题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在fardfault 里面写个汇编代码,将PSP或者MSP拷到一个变量中,将该变量转换成指针,然后向上取8个world数 ...

对汇编不熟悉,请教可否能给个简单范例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对汇编不熟悉,请教可否能给个简单范例

__asm void wdt()
{
    IMPORT u32wdt

    MRS r0, msp

    LDR r1, =u32wdt
    STR r0, [r1]

    BX lr

}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对汇编不熟悉,请教可否能给个简单范例

请教谈不上,共同学习,以上代码已经运用到项目当中.

楼主:
好像没法查看啊,程序都不动了也没法把数据通过串口输出,又不能调试(调试模式是好的,而且用KEIL下载后自动运行时没有问题,重启后来出问题的)

网友D:
调试时程序运行在RAM区,主频受Keil控制。

楼主:
问题已找到,降频到8M就是不行,16M或16M以上都可以,好像没有看到那个资料有说STM32主频必须跑8M以上吧,谢谢大家回复

网友E(点评):
主频很低都可以,就看你是不是有其他外设导致异常

网友F:
查看一下变量的值对吗

网友G:
调试没问题就是代码没有问题

网友G:
程序全速运行可能变量的问题

网友H(2017-08-04):
可能是中断服务程序执行时间过长,降频后导致中断无限嵌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