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ead phoneout能否接功放?

楼主(2017-04-10):
如果能,需要加电容隔直吗?连接上需要怎样处理?

网友A:
可能会很不方便。L,R,GND都接隔直电容才安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能会很不方便。L,R,GND都接隔直电容才安全。

请问这2个电阻的作用是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插入耳机才不会出现帕一声。

这样接功放,可以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样接功放,可以吗?

不安全。
耳机输出可能中间那条线并不是接地,而是功放提供的公共点,如果你当成地处理可能会搞坏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