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GD32F130在进入standby模式后的IO状态?

楼主(2017-04-10):
RT

进standby前,设置IO输出为高,进standby后,输出就没有了。
然后就是所有的IO设置为输入,然后上下拉电阻不管设置为哪个,好像IO的状态都没什么变化。

这块在数据手册哪章节有详细描述?

网友A:
standby模式的是需要注意这些管脚的变化的

楼主(2017-08-23):
实测下来,不管设置内部上拉或下拉,或不拉,standby电流好像差不多。
进入standby后,内部上下拉好像就无效了。

网友B:
IO口的状态的不都是进入standby模式前设置好的么?

网友C:
standby模式下,SRAM和寄存器都是掉电的(Backup寄存器除外),所以不管是进standby之前的IO配置成上下拉输入还是输出高或者低,进入standby后,因为GPIO寄存器掉电,之前的配置都是不起作用的。
Deep-sleep模式下,SRAM和寄存器都是带电的,所以IO的状态可以hold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