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单片机] 听说是STC8的四轴飞行器

楼主(2017-04-10):
(无正文)

楼主:
哈哈、说这个是穿上衣服的照片,赞一个!

网友A:
STC15W系列一样可以,更别说STC8系列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STC15W系列一样可以,更别说STC8系列的。

厉害!

网友B:
引用 楼主:
哈哈、说这个是穿上衣服的照片,赞一个!

STC8无非就是有8个PWM的STC15,可以做八轴
咱用STC15做的四轴性能好得一塌糊涂,不比商品玩具四轴差!
借用司马X5SC的外壳:

STC15做的空心杯穿越机,速度风挚电驰,一点不亚于商品机
借用的哈博森H107D外壳

一定要选好电机,咱选用的8520电机,动力强才能产生足够扭矩,以前用720电机做的就差多了,软绵绵的
8520电机电流大,所以首要解决好电机干扰问题,咱改了5次板才彻底把电机干扰按下去
还有PID参数尤其重要,这是影响性能的关键,咱前前后后调试了好几个月才摸出一套最佳参数出来
并且成功解决了猛打杆产生波浪振的问题
所以说STC的8位机也能做出好飞机出来,不要总迷信STM32

楼主:
引用 网友B:
STC8无非就是有8个PWM的STC15,可以做八轴
咱用STC15做的四轴性能好得一塌糊涂,不比商品玩具四轴差!
借 ...

好高大上!

网友C:
引用 网友B:
STC8无非就是有8个PWM的STC15,可以做八轴
咱用STC15做的四轴性能好得一塌糊涂,不比商品玩具四轴差!
借 ...

还以为说的是STC89C5x做的呢,原来是STC15,STM8也能做得很好啊

网友D:
人靠衣装,马靠鞍。四轴也是这样

网友E:
STC8性能已经很强了,一般应用都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人靠衣装,马靠鞍。四轴也是这样

课设的时候弄一套、肯定回头率很高

楼主:
引用 网友E:
STC8性能已经很强了,一般应用都没问题。

是的从STC89到STC90到STC11、10再到STC12 再到STC15现在又是STC8了,挺好的

网友E:
STC刚开始时被STC89坑了一次,几年没敢用,以后用了次STC10还可以,现在设计了STC8的板,等等芯片改好后,再用。一直用PIC,可靠性可以,就是价格太高。

网友A:
引用 网友B:
STC8无非就是有8个PWM的STC15,可以做八轴
咱用STC15做的四轴性能好得一塌糊涂,不比商品玩具四轴差!
借 ...

XXDCQ,哈博森H107D外壳,用的是8520空心杯么?我用PCB做机架的8520空心杯是很猛的,那我也买个哈博森H107D外壳试试。

网友B:
引用 网友A:
XXDCQ,哈博森H107D外壳,用的是8520空心杯么?我用PCB做机架的8520空心杯是很猛的,那我也买个哈博森H10 ...

PCB做机架太轻了,8520电机比较猛,你的PCB板无法平衡电机力量
H107D这种机壳外形设计的好,我在里面加了图传和电源滤波板,重量全重56克,应该是和
8520动力匹配了,所以表现上佳

网友A:
引用 网友B:
PCB做机架太轻了,8520电机比较猛,你的PCB板无法平衡电机力量
H107D这种机壳外形设计的好,我在里面加了 ...

我用PCB做的机架还好,力平衡还是很好的,就是电机固定麻烦点,还有经常射桨,要用胶水来加强,8520电机的轴太小了。
发现直接PWM+MOSFET驱动8520发热严重,测试发现是电机电感比较小,我像开关电源DC-DC那样串个电感,发热小了非常多,只微温,续航时间也长不少。起飞重量大约50克。

网友F(2019-03-29):
STC8A4K好坛人,F版的,样机能通信,是产就不行了。原因是生产批次不同,同是F版的,量产用的芯片串口2通信时要2个停止位

网友F:
STC8A4K好坑人,F版的,样机能通信,量产就不行了。原因是生产批次不同,同是F版的,量产用的芯片串口2通信时要2个停止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