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三极管驱动电机的电路分析

楼主(2017-04-10):
凑合着看吧,上传上来不能摆正。
抄的别人板子上的,用两个IO加这个电路控制一个电机,电机只会转一下,控制齿轮打开或关闭一个类似水管这样的一个装置。
请教大家能看出来什么吗?谢谢!

用逻辑分析仪抓了下波形
打开

关闭

从波形来看,打开和关闭正好是相反的脉冲,脉冲宽度差不多在230ms左右。奇怪的是打开的时候M+有个30ns左右的小脉冲,关闭的时候M-有两个脉冲,前边一个很小,后边一个稍微大些,不知道为什么?
另外看波形来说,M+和M-常态是高电平,但是用万用表量,没有电压?

网友A:
电池没电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起码Q6丶Q7的基射极並联电阻2k。看到有歯轮,想当年16岁是机械丶电子丶电机三科同时学习,买了歯轮和机械构 ...

前边一句话,什么意思?

楼主:
是德国的一个可编程的定时器阀门,应该是用来控制水龙头或是什么的。

网友C:
这个电路是弄错了吧, 常态应该是两个低电平,
如果两个高电平, 不是会造成电源短路么
再检查一下你的电路

网友A:
古代的全桥电路。
最好增加一个互锁才安全。
窄脉冲可能是电机噪音造成的----猜测。
它的全桥关闭时4个管子都是关闭的,但会存在泄漏电流,不同仪器可能会测得不同结果。

网友A:
控制信号是你的电路给的还是别人的机器给的?
电源是什么?
有没有看电源电压变化?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控制信号是你的电路给的还是别人的机器给的?
电源是什么?
有没有看电源电压变化? ...

这个是别人板子上抄下来的电路,控制信号看起来是从单片机上发出来的。电源是2节干电池,3V,电源变化就没看

楼主:
按照H桥画了一下,应该就是这样控制的了,IO1和IO2应该同时只有一个导通吧,而且常态应该都是低电平才对?

网友D:
看电路是没有什么问题

网友E:
电路是没有问题的,会不会是单片机输出的控制信号有问题?

网友E:
IO1和IO2分别控制电机的正反转,正常情况下,IO1和IO2只有一个有高电平信号。

楼主:
引用 网友E:
IO1和IO2分别控制电机的正反转,正常情况下,IO1和IO2只有一个有高电平信号。 ...

恩,设备是正常使用的,这种H桥的驱动电机有芯片替代吗?

网友E:
引用 楼主:
恩,设备是正常使用的,这种H桥的驱动电机有芯片替代吗?

这种不像是常用的H桥。

网友F:
正反转电机控制电路,MCU输出最好是推挽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F:
正反转电机控制电路,MCU输出最好是推挽的

不是推挽的,这个电路是单端高电平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