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号采集

楼主(2017-04-10):
(无正文)

网友A:
差分放大器或仪表放大器,加点偏置。

或者,更简单的方法,用两个电阻。。。

网友B:
偏置,分压,运放

网友C:
带宽多大? 采样率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C:
带宽多大? 采样率多少?

20KHZ-60KHZ

网友C:
频率不高, 找个放大器搭个电路, 放大器很容易找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