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 关于什么是软核

楼主(2017-04-10):
如果自己移植一个 核 cortex 到 fpga cyclone v 内部  那么这个核 是软核还是硬核?

不做这个  请教大家了  呵呵

网友A:
你要自己编写HDL代码构建一个cortex?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要自己编写HDL代码构建一个cortex?

不是  应该是移植一个 cortex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是  应该是移植一个 cortex

以我的理解,如果用代码构建的话,也就是用HDL语言描述出来的,应该都属于软核,在掉电之后,FPGA上是不存在这个软核的。  但是硬核是本身就存在于FPGA中,我们无法修改。
你可以简单说一下你怎么移植吗?我也想学习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以我的理解,如果用代码构建的话,也就是用HDL语言描述出来的,应该都属于软核,在掉电之后,FPGA上是不 ...

我这个没有做过   要是做过估计都不会问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