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一个困扰我多年的模电电路。

楼主(2017-04-11):
一只模电菜鸟又来了。有一个电路图我一直没整明白。特来求助一下。

上面那个电路,我知道左边是振荡产生交流电,经过变压器耦合到右边,右边整流输出正负电压,可是具体这个电路的原理或者说怎么工作的我就没想明白了。
请各位大牛不吝赐教啊!
1.这个电路的是怎么工作的?
2.这个变压器应该怎么选型,原副边变比该是多少合适?
非常感谢
补充一下  电源电压是+5V   这个电路的功能是从+5V 得到+-5V
知道大神给科普一下吧 谢谢啦另外,这个电路是产品上的,证实可用,大家不要怀疑

网友A:
变压器的选型和震荡频率有关,原副边变比与输入输出电压有关,具体需要计算,不是简单的说说你就明白的。

网友B:
从你的第二个问题看,似乎是想使用此电路。
从实用角度,这个电路太复杂太麻烦。最终目的是在变压器次级(右边)产生交流电压供整流用,还不如使用最简单的单管自激振荡电路,比这种桥式振荡电路简单得多,外围元件也少得多。

网友C:
这个电路其实就是最常见的多谐振荡电路的变种,

网友D:
我发现,往往这种实际的帖子xukun 和 hwn这两位大师是不会出现的

网友E(点评):
同学你记错了大师的名字了吧快检讨

网友E:
看起来像RC多谐振荡器的变种。

网友F:
没有电源,何谈起变压器的设计,电感。比列

网友B:
引用 网友D:
我发现,往往这种实际的帖子xukun 和 hwn这两位大师是不会出现的

这种低层次问题,本来就应该由助教这样的低层次教学人员来处理。

网友E:
引用 网友B:
这种低层次问题,本来就应该由助教这样的低层次教学人员来处理。

我只看到xu发个贴,H就说“你放屁”,然后xu说“你才放屁”。
嗯,大致如此。

网友B:
引用 网友E:
我只看到xu发个贴,H就说“你放屁”,然后xu说“你才放屁”。
嗯,大致如此。 ...

以我之见,确实如此。
HWM不是没有回复过这样的低层次问题,但确实相当少。不像我,这样的低层次问题也回复。本帖我就在3楼回复了。倒是chunyang,从不因为问题层次低而不回复。所以chunyang在21IC粉丝是最多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E:
看起来像RC多谐振荡器的变种。

应该是的,做的也是轻负载的电源

网友G:
引用 网友D:
应该是的,做的也是轻负载的电源

此电路图,一看就知抄板来的,画法别扭不说,最好换人检查!电路板正反面相片发上来,让网友帮你检查!

这些基本准备工作完成后,才能谈工作原理!

网友H:
看起来这种电路,既可以是升降压逆变电路没,调试很麻烦输出电压会波动很大,推换输出跟随输入电压变化而变化,

网友I:
这个电路比较简单,变压器的左端是振荡电路,R6和R7是正反馈电阻。变压器右边是整流滤波电路。

网友I:
引用 网友H:
看起来这种电路,既可以是升降压逆变电路没,调试很麻烦输出电压会波动很大,推换输出跟随输入电压变化而变化, ...

这个电路只是功率变换,没有稳压电路,输出电压是不稳定的。

网友H:
  dghyl16  这个电路只是功率变换,没有稳压电路,输出电压是不稳定的。
请把工作原理详细给大家讲一下,好让斑竹和大家都清楚明白

楼主:
引用 网友F:
没有电源,何谈起变压器的设计,电感。比列

+5V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G:
此电路图,一看就知抄板来的,画法别扭不说,最好换人检查!电路板正反面相片发上来,让网友帮你检查!

...

这个电路是实际项目上的  证实可用

楼主:
引用 网友I:
这个电路比较简单,变压器的左端是振荡电路,R6和R7是正反馈电阻。变压器右边是整流滤波电路。 ...

能否给讲讲原理呢  怎么振荡的  给我这个菜鸟科普一下  谢谢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个电路是实际项目上的  证实可用

“可用”的设计,未必是“优秀”的设计。
我在3楼已经说过:“从实用角度,这个电路太复杂太麻烦。最终目的是在变压器次级(右边)产生交流电压供整流用,还不如使用最简单的单管自激振荡电路,比这种桥式振荡电路简单得多,外围元件也少得多。”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从你的第二个问题看,似乎是想使用此电路。
从实用角度,这个电路太复杂太麻烦。最终目的是在变压器次级(右 ...

我并不想用这个电路,菜鸟如我是不会用这么复杂的电路。我直接用电源模块。我只是想学习一下。因为这是我以前一个产品上的电路,我画的PCB,原理图上这一点,我一直不明了,想弄明白。maychang大神帮我讲讲呗 谢谢啦。我知道左边是要振荡,由于什么三极管特性不一样,。。。之类的,但这个电路具体怎么工作的,我一直不明白
谢谢啦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并不想用这个电路,菜鸟如我是不会用这么复杂的电路。我直接用电源模块。我只是想学习一下。因为这是我 ...

要讲原理的话,有些麻烦。
现在的主流教材,讲到多谐振荡器时都是使用运放来讲。分立元件的多谐振荡器不讲了。
但我需要知道你对分立元件电路掌握到什么程度。
且待我问你个问题再说。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要讲原理的话,有些麻烦。
现在的主流教材,讲到多谐振荡器时都是使用运放来讲。分立元件的多谐振荡器不 ...

说明现在大部分老师和学生都“进步”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并不想用这个电路,菜鸟如我是不会用这么复杂的电路。我直接用电源模块。我只是想学习一下。因为这是我 ...

这是一个RC耦合多谐振荡器。
你知道此电路是如何工作的不知道?
如果知道,稍加叙述。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说明现在大部分老师和学生都“进步”了,

这是“跨越式发展”。
弊病是基础不牢,步子太大了,容易……。

网友G:
引用 楼主:
能否给讲讲原理呢  怎么振荡的  给我这个菜鸟科普一下  谢谢

一般人理解这个电路,老受罪了,左充电,右充电,左充电,右充电。。。一会把你饶晕!!!

除了背诵这个过程,别无他法。。。

而当你有理论基础了,S型负阻,非常简单!根本无需背诵那一段绕口令!

网友J:
没有电源,何谈起变压器的设计,电感

网友G:
引用 楼主:
我并不想用这个电路,菜鸟如我是不会用这么复杂的电路。我直接用电源模块。我只是想学习一下。因为这是我 ...

经过你下午补充说明电压值,这个电压值和这个电路结构刚好是吻合的!单管是不行的!

网友I:
引用 楼主:
能否给讲讲原理呢  怎么振荡的  给我这个菜鸟科普一下  谢谢

这个电路是一个正反馈的振荡电路,R7、C9、C10,R6、C11、C12组成正反馈。上电开始时,变压器1、4脚随机一个高电平,一个低电平。假设1脚高电平,4脚低时,R6、C12是正反馈RC电路,Q4导通,Q2截止,变压器4脚低电平。R7、C9也是正反馈RC电路。Q1导通、Q3截止。接着C9、C12充电结束,Q1、Q4截止。变压器1脚变成低电平,4脚变成高电平。经R6、C11正反馈,Q2导通;同样R7、C10正反馈Q3导通。电路就这样振荡下去。
变压器右边只是简单的整流滤波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B:
要讲原理的话,有些麻烦。
现在的主流教材,讲到多谐振荡器时都是使用运放来讲。分立元件的多谐振荡器不 ...

确实 我看了康华光的模电,多谐振确实是用运放讲的。分立元件,我知道三极管的小信号模型,模电书就在我旁边。只所以研究这个电路也是想深入学习一下分立元件。这个电路我的设计上基本不会用。也是因为没把握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是一个RC耦合多谐振荡器。
你知道此电路是如何工作的不知道?
如果知道,稍加叙述。

额 不懂。。。汗。。。翻了翻模电课本也咩有。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是“跨越式发展”。
弊病是基础不牢,步子太大了,容易……。

是啊 确实是跨越式发展,很多基本的东西都不懂。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一般人理解这个电路,老受罪了,左充电,右充电,左充电,右充电。。。一会把你饶晕!!!

除了背诵这个 ...

“什么叫做负阻特性?
很有意思的一个问题。
负阻特性与半导体器件,例如晶闸管、晶体管等元件都有关,还与电弧的伏安特性曲线结下不解之缘。”知乎上的解释,头一次听说电弧伏安特性,我真是太无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从你的第二个问题看,似乎是想使用此电路。
从实用角度,这个电路太复杂太麻烦。最终目的是在变压器次级(右 ...

桥式振荡电路 我网上怎么找不到像图上的这种电路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电路其实就是最常见的多谐振荡电路的变种,

网上怎么找不到这种4个三极管的呢?2个三极管的比较多

楼主:
引用 网友F:
没有电源,何谈起变压器的设计,电感。比列

正5V输入,正负5V输出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以我之见,确实如此。
HWM不是没有回复过这样的低层次问题,但确实相当少。不像我,这样的低层次问题也回 ...

非常赞 菜鸟救星

楼主:
引用 网友D:
应该是的,做的也是轻负载的电源

具体怎么分析呢?

楼主:
引用 网友J:
没有电源,何谈起变压器的设计,电感

正5V输入 正负5V输出

楼主:
引用 网友I:
这个电路是一个正反馈的振荡电路,R7、C9、C10,R6、C11、C12组成正反馈。上电开始时,变压器1、4脚随机 ...

大哥 “接着C9、C12充电结束,Q1、Q4截止。”这个应该是振荡的关键所在,但是我没明白,能否给我讲一下,非常感谢。

网友F:
引用 楼主:
正5V输入,正负5V输出 谢谢

在一定的振频率下,以正激变压器处理。

网友I:
引用 楼主:
大哥 “接着C9、C12充电结束,Q1、Q4截止。”这个应该是振荡的关键所在,但是我没明白,能否给我讲一下, ...

当变压器4脚低电平时,C9、R7是正反馈电阻。电源正极经Q1e极、Q1b极、C9、R7、Q4c极、Q4e极、电源负极,形成充电回路。Q1导通,Q3截止。当充电结束时,C9上面为正,下面为负,Q1截止。变压器1脚变为低电平,4脚变为高电平,Q3导通。就是这样振荡的。R3、R4只是给反馈电容提供放电的途径。
电路原理是比较简单的,别把问题复杂了。

网友K:
这个振荡在变压器次边空载下是多谐的吗?我表示怀疑。

楼主:
引用 网友K:
这个振荡在变压器次边空载下是多谐的吗?我表示怀疑。

变压器次变 是接的有负载的  轻载

网友K:
引用 楼主:
变压器次变 是接的有负载的  轻载

我是质疑“多谐振荡”的性质,次边空载为的是简化问题,便于判断。

楼主:
引用 网友I:
当变压器4脚低电平时,C9、R7是正反馈电阻。电源正极经Q1e极、Q1b极、C9、R7、Q4c极、Q4e极、电源负极,形 ...

大哥  电阻R3 R4是放电回路,R6 R7是正反馈通道,电容充电放电形成振荡,是这样理解吗?谢谢

网友I:
引用 楼主:
大哥  电阻R3 R4是放电回路,R6 R7是正反馈通道,电容充电放电形成振荡,是这样理解吗?谢谢 ...

是这样理解的。R7、C9、C10,R6、C11、C12,是正反馈RC电路,它们的参数决定振荡的频率。

网友L:
   前几天的电池充电电路是双稳,此电路是无稳。

网友L:
烂尾帖就是这样产生的。

网友K:
引用 网友M:
本例是拿掉初级绕组,得知振盪频率与53楼完整回路的振盪频率是几乎相同,代表着主控頻率由RC回路参数決定 ...

我为什么怀疑这不是多谐,是因为它的输出不是两个集电极之间的电压,而是变压器磁耦合的次边电压(开路负载)。
另外我看不出产生仿真方波的必然条件。这里需要考虑几个因素:
1. 电感的电流不会突变。
2. 集电极间的电压就是原边的电压,原边的电压与其电流有关。出现方波,说明很小的电流对应很高的电抗,很高的电抗不会有带载能力。反电动势只产生尖峰电压。
3. 直流下,两侧集电极对地电压相等、不定。交流下的电流是对偏置电流的重新调整,是连续的变化。原边电流的连续变化形成集电极间电压的连续变化,这个连续变化可能导致一端是到轨电位,另一端由原边欧姆定律决定的非到轨电位(与集电极电位不定性质有关)。如果属实,原边将不产生方波,更别说次边了。
4. 还需要考虑电流速率变化对振荡极性变化的影响。
.

网友K:
你跟captzs的图都是对角管子同大或者同小导通,我对此没有异议。(不代表另一对对角管子截止,而是反向变化)
我的问题是,当一对管子导通时一定是方波到轨幅度吗?理由我已在57楼说了。我说的集电极电压“不定”的性质,不光使其有可能幅度到轨,也有可能根据欧姆定律电感两端的电压非方波的不到轨。
非方波的理由是,每一侧电流的充放电是同步、连续的,例如C9充、C10放是同步、连续地经过R7,起码在起始时应该是如此,这与电感电流连续变化的性质是一致的。
要分析振荡的翻转过程并不简单,要是有实际波形图,分析就会比较靠谱了。

80年代初,我用两个大功率管,散热铜板两张A4纸大,12v/100安时蓄电池,无稳电路逆变180v/计算频率1Kz/功率80w,做电视机电源。当时只有万用表。

网友K:
captzs
80年代初,我用两个大功率管,散热铜板两张A4纸大,12v/100安时蓄电池,无稳电路逆变180v/计算频率1Kz/功率80w,做电视机电源。当时只有万用表。

老手了。你是隐喻你测过的集电极是方波振荡吗?

当时,公司(非电业务)那些外行领导,以为我很厉害,他们根本就不知道这是模电的小儿科--因为连我都会弄。
您理解错。我特别指明只有万能表就是说明不知波形和频率。 该帖为了显摆,我曾经做过电路板而已,不过太低端的电路,还是低水平。

楼主:
好精美的仿真界面  非常感谢

网友N(2017-05-19):
变压器的同名端相反那就是正负电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