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
画双层板地怎么处理

楼主(2017-04-11):
之前都是画四层板的,内层一层铺地一层铺电源,现在新单位的板子基本上都是双面板,而且是用PADS画的,导进ALLEGRO都是DRC,看之前这边工程师画的板子都是通过整版铺铜箔来画地的,本来线也比较多,这样就把铜箔都打碎了 ,另外,看他们之前画的板子,比较空白的地方打了很多VIA,不懂这是什么原因

网友A:
有些是固有习惯,比一定非得打那么多的VIA,

网友B:
空白地方打VIA是把上下两层的地连到一起呀~

楼主:
板子上可以既有静态铜箔又有动态铜箔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些是固有习惯,比一定非得打那么多的VIA,

请问板子周边的固定孔是放MARK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请问板子周边的固定孔是放MARK吗?

有专门的MARK点,有的时候放固定孔,既是机械要求,同时也容易调试,板子容易架起来,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请问板子周边的固定孔是放MARK吗?

图中红色圈圈为MARK点,蓝色圈圈为固定孔。

网友C:
空白地方打孔可以有利于散热

网友D:
没有空间 就不能大面积铺铜, 用粗线代替。 保证另外一层的 高速信号线下方 有完整的 GND 回路. power 也需要 GND 回路,但是不是太需要,毕竟两层板。 一般 安装孔都是NP的, 而mark 孔, 只要是铜环 或者足够大的 焊盘也可以。 多打 VIA, 如果是 GND的 应该是为了信号回路 服务的, 一般是 越多越好。 但是两层板,效果一般。 如果是大电流,增加VIA 可能是方便将来涂焊锡i,增加载流能力的

网友E:
VIA多的板子,可能是射频板,VIA是减小地平面阻抗,连接上下地平面的。铺铜请参考 公开课 内《印刷电路板设计进阶》“铺铜的艺术”章节。

http://open.21ic.com/Video/index/id/6200

公开课版面,课程对应帖子里有例子下载。

网友F:
看你是什么板,我以前公司也喜欢打VIA,在过EMC使用是,抗干扰能力比较强。以前做个这样的测试。打孔比较少,不好过EMC

网友G:
说打多via地没用的,产品需要多去做几次esd就知道了,数字地讲阻抗,模拟地讲回路,
个人经验。

网友H:
双面板的地比多层板要难处理很多,这个完全看自己的功力了,画多了自然也就明白了。
比如电源(平均和瞬态电流)和高速、模拟、射频、时钟、大功率、小信号的地回路处理,阻抗线的参考平面和包地处理等。

网友I:
楼上说的很好赞同

楼主:
请问表面铺地怎么铺?直接敷铜的话铜箔与铜箔直接重合了,画切割线的话会把画的静态铜吃掉

网友J:
画好了可以找众一电路打样和小批量试产呀

网友K(2017-06-20):
深圳快捷电路专业生产2-10层PCB线路板,快板中小批量;
多种加急方式选择12小时加急,24小时加急,48小时加急;双面打样50元起;
在线下单网站:www. kj-pcb . c o m
电话:0755-61902045
手机:1867523070
QQ:634836295

网友K:
深圳快捷电路   专业生产2-10层PCB线路板,快板中小批量;
多种加急方式选择12小时加急,24小时加急,48小时加急;双面打样50元起;
便捷在线下单
电话:0755-61902045
手机:1867523070
QQ:634836295

发新帖 本帖赏金 0.50元(功能说明)我要提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