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流PID电机控制中的速度采样周期,比如电机最快时

楼主(2017-04-11):
速度是5mS得到一个信号脉冲, 最慢时20ms得到一个脉冲,电机转一圈是16个脉冲。算下来低速是每秒钟 12.5转。高速是每秒50转,那我多长时间采样一次电机的速度来参与PID计算呢?

网友A:
应该是<5mS吧?

网友B:
也可以用中断

网友C:
PID 控制里, 采样时间最好与系统时间常数相关, 而与转速脉冲检测速度没有直接关系。电机系统中时间常数与转动惯量相关。大电机大负载的转动惯量较大, PID采样时间用百ms 甚至秒都可以, 因为系统有足够的响应时间。当然, 你也可以高速采样计算, 即小 Ts, 这样只是对 PID 计算精度要求更高些 ( 因为积分),CPU 压力更大些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