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看下这个电路,求帮忙,如何采集输出电压给单片机...

楼主:
求帮忙,求帮忙,单片机如何采集输出电压呢? 用光耦吗? 输出电压比较固定,大概 22V-28V范围都符合要求!

楼主(2017-04-11):
用这个电路可以吗? 还有更好的办法吗? 这样是不是得加一个电源啊 ? 50v降低到5V,咋样比较好?  直接一个电阻接稳压二极管吗?

网友A:
先说清楚你要采集哪里的电压,有什么要求。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说清楚你要采集哪里的电压,有什么要求。

采集-24V与HAGND的电压,然后单片机和输出不共地,单片机供电用A3.3V和 AGND,我想将24V采集出来,用数码管显示!

网友A:
引用 楼主:
采集-24V与HGND的电压,然后单片机和输出不共地

看不出你说的采集点在哪儿。想要获得及时有效的帮助,先要学会正确、完整的描述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不出你说的采集点在哪儿。想要获得及时有效的帮助,先要学会正确、完整的描述问题。 ...

就是采集这个A B两点的电压 ,预计是-24V, LM358供电是-5V

网友A:
引用 楼主:
就是采集这个A B两点的电压 ,预计是-24V, LM358供电是-5V

你要采集的是AB间的具体电压数值还是有没有之类?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要采集的是AB间的具体电压数值还是有没有之类?

大体是个范围,是22V-28V之间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要采集的是AB间的具体电压数值还是有没有之类?

输出范围是22V-28V,这个范围内都算合格。这个是刚才新修改的电路。

网友A:
引用 楼主:
输出范围是22V-28V,这个范围内都算合格。这个是刚才新修改的电路。

仅检测门限无需做线性检测,用两个稳压管分别做高低门限检测即可。需要隔离的话,加常规光耦即可,正好将稳压管串在光耦LED侧回路里。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仅检测门限无需做线性检测,用两个稳压管分别做高低门限检测即可。需要隔离的话,加常规光耦即可,正好将 ...

还需要ADC采样用数码管显示电压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还需要ADC采样用数码管显示电压

你可以直接用个成品表头接在待监控的回路里,比用线性光耦和ADC便宜多了。非要用线性光耦,那按光耦手册里给出的建议电路用就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可以直接用个成品表头接在待监控的回路里,比用线性光耦和ADC便宜多了。非要用线性光耦,那按光耦手册 ...

好的,谢谢版主,我这个是得在数码管上面显示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用这个电路可以吗? 还有更好的办法吗? 这样是不是得加一个电源啊 ? 50v降低到5V,咋样比较好?  直接一 ...

这个电路我用过,为了采高压侧IGBT温度,使用了隔离电源bs0505

网友B:
C:\Users\MWC\Desktop\newscreen219961846   这个放大器是跟随器吗?怎么正负反过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放大器是跟随器吗?怎么正负反过来了?
谢谢,这里搞错了,马上改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