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通信] 大家帮忙看一下这种信号调制方式可行吗

楼主(2017-04-11):
用在单芯电缆上,通频带只有50K

网友A:
你这个是基带调幅,电路会比较复杂,而抗干扰性却不好。

网友B:
明显是不行的,导线长短会引起电压衰减,更不要说干扰了

楼主(2017-05-11):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是基带调幅,电路会比较复杂,而抗干扰性却不好。

有什么好的方案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有什么好的方案吗?

那要看电缆类型、长度,需要的传输带宽等,说清楚应用需求。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要看电缆类型、长度,需要的传输带宽等,说清楚应用需求。

同轴单芯电缆,7000米,希望传输速率能够达到200kbit

网友A:
引用 楼主:
同轴单芯电缆,7000米,希望传输速率能够达到200kbit

不切实际的参数。非要那么高的速率,只有一个办法:上光纤。

网友C:
同轴为毛不跑调制信号。。。。把无线芯片搞成有线的用,哈哈哈

网友D:
把频率和电压提上去,就可以玩 直接发送1个16位可识别的 (4b)   不过7000直没试试过~~~ 有条件还是光纤有保障

楼主:
引用 网友C:
同轴为毛不跑调制信号。。。。把无线芯片搞成有线的用,哈哈哈

怎么把无线芯片搞成有限的用?调制还好,解调就复杂很多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切实际的参数。非要那么高的速率,只有一个办法:上光纤。

退而求其次100k的频率也行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退而求其次100k的频率也行啊

还是太快,铜缆的话,可以考虑用载波通讯,但通讯速率一般不会超过10Kbps。非要高带宽,只有上光纤。

网友E:
7000米铜线该比光纤贵吧

网友F:
50k的4ASK,为什么不用相位调制呢?

网友E(2017-07-30):
千兆网不就这么干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