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U]
BUCK控制时,PWM开关速度如何提升?

楼主(2017-04-11):
(无正文)

网友A:
不要说MOS,你前面那堆三极管可能都达不到这个速度哦。找MOS驱动器来做。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要说MOS,你前面那堆三极管可能都达不到这个速度哦。找MOS驱动器来做。

有没有物美价廉的型号,帮推荐一个?我只要一路就够了

网友B:
你的图腾柱直接接pmos啊,mos还要那两个电阻干啥

网友C:
Q2、Q3用8050、8550速度没问题,关键是Q4,退出饱和好几个us,所以要将R2改为1K,Q4要设置抗饱和电路。

我这两天做无感无刷电机的电调,用的就是类似电路,R2为510欧姆,12V供电,Q4抗饱和后,驱动下降沿200ns,上升沿600ns,实测驱动函道风扇70%占空比时8A电流,没有问题。

网友D:
R3改小,MOS管结间电容较大必须用大电流快速充放电所以R3越小越好。可以看以下MOS管驱动电路原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