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 netin的时候提示这个错误,请问是什么意思?

楼主(2017-04-11):
Duplicate Pin Name "AVDD33" found on Package RTL8152B_0 , U11 Pin Number 10: RK6570A, 07 LAN (200.66, 66.04). Please renumber one of these.

楼主:
Pin number missing from Pin "1" of Package RES_0603 , R143: RK6570A, 06 USB HUB (203.20, 66.04). All pins should be numbered.

楼主:
电阻应该不需要标pin number啊,为什么会出现这个错误?

楼主:
有知道的大神吗

网友A:
同一芯片原理图封装中不能有相同名字的引脚名称,多个相同功能的引脚名称可以分别标成GND1、GND2、GND3,或AVDD33A、AVDD33B等,当然,这个只是警告,你不理会它也是可以通过的,或是把他们都定义成POWER属性的也可以。
一些元件的原理图封装的引脚号没有定义,这个是必须有的,将来会对应到PCB封装的引脚号,自己编辑一下,引脚名称是可以任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同一芯片原理图封装中不能有相同名字的引脚名称,多个相同功能的引脚名称可以分别标成GND1、GND2、GND3,或 ...

请问原理图封装的引脚号没有定义是什么意思?在原理图上修改吗?

网友B:
在 symbol 上修改。 最好建库,方便以后使用。 电阻也是分1,2 号pin 的,不然你信号不就乱了? 虽然安装不在乎正反,但是net 是精确到 location-pin number 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