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业]
小批量SMT贴片过程记录及问题讨论

楼主(2017-04-11):
小公司总是会遇到小批量生成的问题,我们几个哥的公司,也遇到这个问题了。自己手工焊吧,太累!主要是一直直着脖子,这颈椎真是受不了,出去找厂家吧,光个工程费都划不来。合计下,算了,去开个钢网,回来自己刷吧。
上图!
嘉立创做的,感觉比较便宜70元弄的

然后再某宝上买了这个

刷好了补拍的照片,简陋定位贴的条子还在。实际上有精度更高的,感觉这个用着还好,就是在第一次对位置的时候真是辛苦啊!某宝上买的更好些的,前后左右都带有螺杆可以调节的,应该对位比较方便吧,不要看这个上面的也有螺丝把手,完全不能用,没有精度可言,就是起固定作用的。但是那种进度高的价格也很高啊,就先用这个吧,实际上,原来这个是用来在外包装的纸盒上做丝印用的,算是重复再利用,让它多个用处。
装上钢网

锡膏放在冰箱里面冻着,拿出来解了下冻就开搞了,对了刮刀用的很简陋,上张图:

废掉的卡片,不过用后效果还不错
中间开刷了,几个人忙的不亦乐乎,忘了拍照片了,下次有机会再弄,一定补上。
最后开始用热风枪吹啊吹,提醒下,风千万不要开大了,不然元件都吹跑了。
部分搞好的:

现在问题来了,中间有个LQFP的封装,刷上去的锡膏,吹好后发现,竟然有些管脚是连着的,没办法只能上烙铁使出我们的本领了,重新焊一遍。

要问问大神有没有知道这个怎么搞?怎么刷了然后放芯片后热风枪吹好了管脚不连。我感觉几个地方没有控制好,一个是刷锡膏没有刷的很到位,可能设备进度还是差了,二个就是在放元件时,是用的镊子夹的,感觉手跳的很,总是不能放的很准,不知道没有什么解决方法,大家来讨论下。
还有个问题,如果我要两面贴怎么办?先刷好一面,用热风枪吹好了,再刷另一面再吹,那会不会温度高了把另外一面的元件又熔化了,弄掉了?

网友A(点评):
焊接用回炉焊机,手抖可以用吸笔,两面贴装可以用红胶固定。

楼主:
大家来讨论下问题

网友B:
去淘宝买一台小型回流焊机回来即可,2K多,对小批量打样和生产很有效

网友C:
手工贴件用真空吸笔,不过也要练习。双面焊不建议这么搞,最好只贴一面,不点胶还是有掉或者移位的可能。
小回流焊、小贴片机、小点胶机、小锡膏印刷机、小浸焊机、小波峰焊机、小引线成型机、小剪脚机、小导线下料机、小端子冷压机不一而足,全买较好的不超过5W,楼主考虑下。
加上好一些的红外BGA返修台、工业显微镜,手工植锡台,BGA也可以搞了,当然手艺要过关。不过关的话,再弄一台小工业X光机,检查焊接缺陷。
要自己做线路板,推荐全套德国LPKF小型线路板制造设备,可以原地打样六层板,做金属化过孔也不在话下,当然价格比较贵。
要出货,小喷码机、小激光打标机、小包装带打捆机、小电热切割台(切泡棉用)、小板车也得有,货物太重,小地牛或者电动小叉车也不错;
送货,小厢货、小面、小皮卡也可以考虑。

网友D:
小批量还是找JLC好了,当然现在还是只能焊些最基本的元件,比自己搞方便太多了。据他们说,SMT”将“支持商城里卖的所有器件。我想那样,很多小批量的就没必要自己搞了。做好后焊就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小批量还是找JLC好了,当然现在还是只能焊些最基本的元件,比自己搞方便太多了。据他们说,SMT”将“支持商 ...

那个我也看了,他们要求设备所用的元件都必须在他们那里买,感觉被绑架了,选择性太小,不过要是比起其他工厂的小批量,不收工程费还是划算些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手工贴件用真空吸笔,不过也要练习。双面焊不建议这么搞,最好只贴一面,不点胶还是有掉或者移位的可能。
...

哥很牛,一看就是业内人士,我私信你啊,加个好友,后面这些设备我还真有可能搞,当然不是开工厂,自己娱乐,爱好搞电子,从小就搞,只要经济允许,我肯定就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去淘宝买一台小型回流焊机回来即可,2K多,对小批量打样和生产很有效

如果说加热这块,我是准备买个加热台就可以了,好像就几百块钱,不过脚密的焊了连在一起的问题要能解决好,自己弄才有意义,新添设备就是有必要的

网友E:
单面板的我们用烤箱烤!   就是对芯片有些费劲!   手工的可以做小钢网! 你做的是机器用的!

网友D:
有人帮你做事和被这个绑架其实是一个硬币的两面啦.我现在设计尽量往他商城有的物料靠,虽然他的物料供应也不是很靠谱,经常没货.毕竟我知道市面上那个型号用得比较多.也是好事.打个样板还是不错的.小批量你找其他厂家也可以啊,没说一定要被他绑架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有人帮你做事和被这个绑架其实是一个硬币的两面啦.我现在设计尽量往他商城有的物料靠,虽然他的物料供应也不 ...

是的,什么都是有正反的,下次我也尝试在他们那里弄一次,都要尝试下,这次相当于自我尝试了一把,感觉效率并没有提高,工时还是耗费了,一个同事的人力的成本也比较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单面板的我们用烤箱烤!   就是对芯片有些费劲!   手工的可以做小钢网! 你做的是机器用的! ...

我做的这种钢化是机器用的吗?我看嘉立创上面写的有2中选择,好像一种是红胶的,还有一种就是我做的这种,说这种钢网比较适合手工操作,于是乎就做了这种

网友F:
高精密的可以找众一做呀

楼主:
昨天嘉立创给我发消息,说是一个点是一分钱,不知道现在是不是按点收费了,不需要非要在他们的商城买零件了

网友G:
放烤箱烤就行了,没有专业的烤就有烤面包的用秒表卡时间便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放烤箱烤就行了,没有专业的烤就有烤面包的用秒表卡时间便可以了!

这样也可以吗?我原来在沃尔玛看到过90多元一个小的烤箱,要是可以买一个回来,还可以烤其他的东西,秒表卡时间是怎么弄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这样也可以吗?我原来在沃尔玛看到过90多元一个小的烤箱,要是可以买一个回来,还可以烤其他的东西,秒表 ...

作为一个电子工程师,做一个时钟控制开关还不容易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作为一个电子工程师,做一个时钟控制开关还不容易啊/

控制倒是简单,但是到什么时候停,什么时候开?应该有个对应的控制曲线吧

网友H:
我也自己搞过,我做的是网片,然后找个铝板。加热买的是淘宝的返修台,小的那种,这样可以双面焊接。不过后来就不自己弄了。

首先加热速度慢。其次器件多了,摆的太耗时。还有就是ssop类的密的,绝对会有短路的。因为刷锡膏的时候就肯定刷不好。

楼主:
引用 网友H:
我也自己搞过,我做的是网片,然后找个铝板。加热买的是淘宝的返修台,小的那种,这样可以双面焊接。不过后 ...

那看样子还是要找专业的弄啊

网友H:
引用 楼主:
那看样子还是要找专业的弄啊

主要看自己的时间,有时间,就自己干,没时间就花钱找人干。

楼主:
引用 网友H:
主要看自己的时间,有时间,就自己干,没时间就花钱找人干。

看坛友应该也自己创业了吧?

网友I:
我们公司的和LZ得差不多,小批量都是这样搞的. 就是最后加热用的是可调温度曲线的烤箱,效果杠杠的,短路的修一下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I:
我们公司的和LZ得差不多,小批量都是这样搞的. 就是最后加热用的是可调温度曲线的烤箱,效果杠杠的,短路的修 ...

就是这个短路问题,比较麻烦,搞的很烦,想找个方法把它给解决掉

网友D:
买助焊膏,涂上去,然后烙铁过一下,就好,0.5mm的很好用.问题是要洗板子.黏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买助焊膏,涂上去,然后烙铁过一下,就好,0.5mm的很好用.问题是要洗板子.黏黏的. ...

黏糊是什么情况?我弄了后,没有洗,好像没有很黏糊的

网友D:
涂太多了呗

网友J:
其实自己开个钢网手工贴和后焊也是不复杂,除非封装都是0402那么小就是费神

楼主:
引用 网友J:
其实自己开个钢网手工贴和后焊也是不复杂,除非封装都是0402那么小就是费神 ...

感觉0603,0805的还是比较好搞的,就是有个主芯片是TQPF的,搞好后就发现有粘连的情况,没办法又用烙铁从新弄了下,要是芯片的管脚不粘连就可以搞了

网友I:
引用 楼主:
就是这个短路问题,比较麻烦,搞的很烦,想找个方法把它给解决掉

短路很正常,用点松香维修。

楼主:
修就比较花时间了,效率就比较低了

网友K:
引用 网友D:
买助焊膏,涂上去,然后烙铁过一下,就好,0.5mm的很好用.问题是要洗板子.黏黏的. ...

0.5mm 的什么?谢谢

网友K:
引用 网友I:
短路很正常,用点松香维修。

松香和上面说的焊锡膏有什么区别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K:
0.5mm 的什么?谢谢

0.5mm的管脚间距.

楼主:
引用 网友K:
松香和上面说的焊锡膏有什么区别吗?

感觉一般还是用松香好些,有次我用焊锡膏,测试都是好的,在现场运行了几天就出现虚连的问题,回来洗了后,用松香重焊了下就好了

网友K:
引用 楼主:
感觉一般还是用松香好些,有次我用焊锡膏,测试都是好的,在现场运行了几天就出现虚连的问题,回来洗了后 ...

原来是这样  非常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K:
原来是这样  非常感谢

客气了,多多交流

网友L:
放多了,手就不跳了,我想问一下,那个看起来很笨重的东西叫什么?

网友M(2017-05-11):
还是买个回流焊好,风枪吹那么多个,味道太重;

网友N:
有一站式服务的吗?包工,包料。

网友O:
还是积累人脉重要,要是认识SMT厂的朋友,这些量还用愁吗?帮个忙而已

网友P:
温度不够吧,

楼主:
引用 网友O:
还是积累人脉重要,要是认识SMT厂的朋友,这些量还用愁吗?帮个忙而已

多次求别人帮忙也不好得

楼主:
有可能,但是其他的都焊接的很好的

网友I:
引用 网友K:
松香和上面说的焊锡膏有什么区别吗?

都是助焊剂,松香适合大间距的芯片维修;助焊剂适合bga和小间距的维修

网友Q:
丝印台是多余的, 手动精度不高?   我手动对位  pfc插座照样刷 ,  烘箱倒是 有个 好,  铁板烧 没有预热 不好.

楼主:
引用 网友Q:
丝印台是多余的, 手动精度不高?   我手动对位  pfc插座照样刷 ,  烘箱倒是 有个 好,  铁板烧 没有预热 不好 ...

手动不好对位,对一次,换一块再对,感觉很麻烦的

网友R:
锡膏拿出来是要回温2小时以上,用的时候手工要搅拌3分钟以上,标准是锡膏用搅拌刀提起来不断线,越长越好。这样助焊剂才能均匀。想要QFP不连锡,贴装时就不能偏位,不能带着锡膏移来移去。烤箱最好是用温度可调的,实在不行自己加控制的。锡膏焊接温度有铅180,无铅217以上45~90秒。70秒最好。自己看着搞定

网友G:
引用 楼主:
这样也可以吗?我原来在沃尔玛看到过90多元一个小的烤箱,要是可以买一个回来,还可以烤其他的东西,秒表 ...

按回流曲线,调温度就可以了!

网友S:
你这种样板,有那个刷锡膏放元件的功夫,人家手工都焊完了……可以苦练一下工厂的技术:刀头烙铁沾贴片元件,加一根焊锡丝就够了,什么镊子毛刷助焊剂都不用

网友G:
引用 网友H:
我也自己搞过,我做的是网片,然后找个铝板。加热买的是淘宝的返修台,小的那种,这样可以双面焊接。不过后 ...

钢网,锡膏台还是要有的!

网友T(2017-06-15):
你好,我们工厂在深圳观澜,专业SMT贴片小批量和打样,有需求联系13728850644陈生

网友U:
兄弟,你应该买一个我们家的抽屉式回流焊,你用热风枪得吹多久啊!再回答你这个IC连锡的问题,你这个在刷锡膏的时候不要刷太后

楼主:
引用 网友U:
兄弟,你应该买一个我们家的抽屉式回流焊,你用热风枪得吹多久啊!再回答你这个IC连锡的问题,你这个在刷锡 ...

给个链接,或私信我,我看看,最近是在考虑弄,而且我感觉要买个精度高些的刷锡膏的架子

楼主:
引用 网友S:
你这种样板,有那个刷锡膏放元件的功夫,人家手工都焊完了……可以苦练一下工厂的技术:刀头烙铁沾贴片元件 ...

那个技术,我第一份工作我在车间里面和生产工人学习了的,不过那个太伤脖子了,焊一段时间后,脖子非常疼

网友V:
引用 网友N:
有一站式服务的吗?包工,包料。

我们公司在北京,有需要可以包工包料

网友W:
我自己的小型生产线,除了贴片机是我3万元买的,其他都是自己设计的,你这个1,要印刷锡膏清晰,不占连  2 锡膏要用好的。3 用回流焊。 生产这块我接触比较多

网友X(2017-09-07):
引用 网友N:
有一站式服务的吗?包工,包料。

我们可以  QQ  451685093

网友Y:
看上去很专业嘛

楼主(2018-03-19):
引用 网友O:
还是积累人脉重要,要是认识SMT厂的朋友,这些量还用愁吗?帮个忙而已

说的有道理啊

网友Z(2019-01-31):
QFP引脚粘连推荐用吸焊带,淘宝一搜就有,好使

网友AA(2019-10-01):
手工容易出错

网友AB:
jlc现在都是包料了

网友AC:
手工摆放,小脚距元件肯定连锡或空焊。上小型的机器吧。

网友AD:
楼主这点小活,本人表示呵呵

网友(2020-05-27):
我们专业做样品和小批量贴片焊接,132  66134  64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