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大侠介绍芯片

楼主(2017-04-11):
STM8L系列:RTC、ADC 12BIT、UART、20个IO就够了、低功耗。
STM8L的参考资料。

网友A:
你可以看看GD的,

选型表GD32_Series_MCUs_Selection_Guide_(Nov_2016).pdf

网友B:
20个IO的你可能不好找RTC,48脚以上的才可能有,但是贵得多,你不如1块钱外挂个RTC来得便宜。

网友C:
你在STM32里找估计还很容易

网友D:
、怎么不选择STM32

网友D:
现在M3和M4内核的芯片都有很多。

网友B:
Cortex的功耗和价格还是要高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