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新唐NUC970的驱动安装完后设备管理器找不到设备

楼主(2017-04-11):
第一次接触NUC970,然后在电脑上装好了WinUSB4NuVCOM_NUC970.exe这个驱动程序后连接开发板,但是设备管理器中并没有像文档手册中提示的那样出现一个NuVCOMDeviceClass的设备目录,这是因为什么原因呢?

网友A:
插拔的时候看看设备管理器有动静没

网友B:
按楼上的说的方法试了没,效果怎么样

网友C:
安装时候以管理员身份吧。另外你的是什么操作系统。

网友D(2017-07-26):
楼主解决了吗  我现在也碰到同样问题

网友E:
需要开发板测试的可以联系我的哦

网友:
楼主,你在没有安装驱动的时候,设备管理器有那个东东没

网友F(2017-11-27):
主从设备模式有没有选对

网友G:
弄好了没,搞定了?

网友H(2019-06-03):
本人遇到同样的问题 nu980-eth2p的板子
win10 x64
插入后显示为  USB 串行设备
各种安装卸载均不成功。
winusb4nuVCOM_NU970  厂家也没有说法

网友I:
是不是USB线有问题。

网友J(2019-08-15):
win10的电脑遇到此问题,未解决!请问最后怎么解决的

网友J:
引用 网友H:
本人遇到同样的问题 nu980-eth2p的板子
win10 x64
插入后显示为  USB 串行设备

请问怎么解决的,我遇到的现象与你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