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向可控硅发热问题

楼主(2017-04-11):
大神,
  今天拿板子做实验,用可控硅控制气泵打气,工作电流很小,只有50毫安的样子,但发现可控硅发热严重,工作一会就冒烟了。
可控硅采用BT151,具体见图中附件,有高手知道是什么环节出了问题不。
感谢啊!

网友A:
这个光耦在这个电路能够正常工作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R10弄大或不接,但R10弄大了不如不接。要R-C吸收回路要改到桥整的两个AC端。 ...

多谢,
  后来试了下,把RC吸波电路去掉了。还是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光耦在这个电路能够正常工作么?

多谢!
  PC817目前没有管它。目前情况是开启了无法关闭。

网友A:
可控硅电流下降到维持电流后面的电量就要靠RC吸收,你的电路是整流,RC电路吸收效果减退,可控硅要自己吸收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控硅电流下降到维持电流后面的电量就要靠RC吸收,你的电路是整流,RC电路吸收效果减退,可控硅要自己吸收 ...

多谢,我将两边的光耦部分全部去掉,只剩下R11连接G和A,这时上电直接是导通的,理论上 貌似不会。。。。。

网友C:
电源不要用全波整流用半波整流。

网友D:
不到50mA,BT151这么大裕量还烧。应该是触发上的问题,楼主是每半个周波都触发吧,右侧还检过零信号;可是,都用了Zero-cross型光耦MOC3063了,为何又要检过零呢?
这个设计就别扭,混搭风格?
用了3063,又是交流负载,那就优选双向可控硅;50mA,BT131-600也可以呀,也不用硅桥整流,我用在调光负载上,满载接近300mA。再不济BTA06/12/16也行。

网友E:
这个电路开启了就无法控制了,只有断电来关闭了

网友F:
R4换100欧姆,R11换30K~100K,并连一个0.01电容

网友G:
这部分可控硅控制电路应该没有问题,应该是输入的PUMP-CON-IO控制信号和IC817的相位输出电路,即外围单片机电路的电路有问题。

可控硅发热,应该是导通角太少引起的。

网友H:
引用 楼主:
多谢!
  PC817目前没有管它。目前情况是开启了无法关闭。

门极烧了

网友I:
这个图 看起来郁闷 可控硅到通后,直接连接到V+与V-形成回路,能不发热烧坏不

网友G:
引用 网友I:
这个图 看起来郁闷 可控硅到通后,直接连接到V+与V-形成回路,能不发热烧坏不 ...

是不是电源输入那里接了负载?电路图一般不会错的。

楼主:
感谢各路大神,原因找到了。把封装画错了,可控硅的输入和输出搞反了。。。。。。真是。。。。。

楼主:
相当于一上电就击穿,把门极破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