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求助] 电位平移

楼主(2017-04-11):
怎么把输出电位整体平移?比如把0V平移到-1.5V

网友A:
用运放, 加法, 加上一个负电压就是了

楼主:
我用减法,好像变不成负的,是一条从-10mV开始,随时间递增的单调直线电压,一直增到运放的工作电压5V,我想让这条线向下平移大概1.5V,理论上减法可行,但模拟出来还是不行,怎么回事呢

楼主:
附件是我的电路,输出是一条大概从0V开始单调上升斜线,想要输出从-1.5V开始,也就是整条线向下平移1.5V,试了减法,加法,貌似都不行,是在后端加电路实现这个功能,还是修改此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