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N76E003看门狗喂狗了还复位?

楼主(2017-04-11):
          TA=0xAA;TA=0x55;
          WDCON=0x07;                                                //Setting WDT prescale
          set_WDCLR;                                                //Clear WDT timer
      while((WDCON|~SET_BIT6)==0x7F);        //confirm WDT clear is ok before into power down mode
         clr_WDTRF;
这样设置了为什么还复位啊,已经通过 set_WDCLR喂狗了,有大神了解么

网友A:
给外面企业和科技部等做了很多自己设计控制电路板的科研项目,从来不用这个玩意儿。又不是极高安全性的场合,看门狗反而是添乱的东西。

网友B:
应该是有什么程序段,比如等待之类的,当等的时间超过了喂狗的周期就完了。

网友C:
查看一下游什么程序长期占用时间不,导致在喂狗周期内没有机会回来喂狗

网友D:
你在哪里喂得狗

网友E:
不要在中断喂狗。

网友F:
                set_WDTR;                                                                                                    //WDT run
缺少这个?

网友G:
看了一下,你这跟官方提供的例程写法有很大不同。

网友H:
搞定了吗,之前是啥情况引起的?

网友I:
一般系统是不随便用看门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