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STM8S的C文件内嵌汇编指令sim和rim是什么意思?

楼主(2017-04-11):
IAR环境下,一个stm8s003的C源文件初始化函数里看到有两行代码:
  1. asm("sim");
这两行代码表示什么意思?语法怎么用?

楼主:
写少了一行:
  1. asm("rim");

网友A:
rim 开中断
sim 关中断

网友A:
全局中断

网友A:
使用了st的库的话可以这样写
  1. sim();
  2. rim();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使用了st的库的话可以这样写

能具体介绍下运行过程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能具体介绍下运行过程吗?

有兴趣的话可以查看汇编代码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兴趣的话可以查看汇编代码

在哪里看?

网友A:
IAR的调试界面可以看到

网友B(2017-05-22):
开中断 关中断 在stm8头文件里有解释 直接用的编译器的汇编指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