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用单片机能驱动全彩LED屏幕吗?

楼主(2017-04-11):
比如STM32之类,就驱动1片, 128*64 ,RGB三色的屏幕

楼主:
给个例子或者思路吧,毫无头绪啊

网友A:
以前我也想过这种问题,但是想想,有人曾经做过这种东西吗?我想首先你得搞懂别人的发射卡和接受卡的工作原理,你要想好你得RGB怎么对应到IO口上,然后每行每列,你有128*64个灯珠,你说你咋一个个对应?一个灯珠要控制红绿黄白,然后不敢想,我是觉得我搞不定,干脆不想了,,

网友B:
最好找相关集成ic,而且的端口比较多的那种,因为要通过调节pwm或者调节电流来改变亮度,进而混合出不同的颜色。我见过相关屏幕,通过其透明外壳观察到里面有无数颗驱动ic,没法看清信号,但和我用过的LP55231封装是一样的,有点怀疑是LP55231。可以了解LP55231,很好使的一款led驱动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