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mos开关led

楼主(2017-04-11):
(无正文)

网友A:
用nmos可以省了8050和几个电阻

网友B:
可以用。
不过LED电流只有额定值的一半。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nmos可以省了8050和几个电阻

如果用nmos,需要找一个低Vgsth的,然后由3.3V 的io口,经过一个10R,0402封装的电阻直接驱动,可以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如果用nmos,需要找一个低Vgsth的,然后由3.3V 的io口,经过一个10R,0402封装的电阻直接驱动,可以吗? ...

可以不用电阻,直接驱动。一般要一个下拉电阻,要求不高,可以不用。

网友B:
引用 楼主:
如果用nmos,需要找一个低Vgsth的,然后由3.3V 的io口,经过一个10R,0402封装的电阻直接驱动,可以吗? ...

不可以。0402功率不够。你这10欧电阻功率超过0.2W,0402应该达不到。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可以。0402功率不够。你这10欧电阻功率超过0.2W,0402应该达不到。

0.2w是怎样算的?

网友B:
可能我理解错了。
我指的是和LED串联的电阻。

网友C:
这个能用PWM 调光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