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问PIC 18F25K80这个芯片怎么读取里面的数据?

楼主:
小弟新手一枚,求助各位大师,问下PIC 18F25K80这个芯片用什么工具读取出来
用什么编程器还是下载器,还是什么软件,需要哪些东西
请大师赐教!

这个芯片怎么读取里面的数据

这个芯片怎么读取里面的数据

这个是烧录口

这个是烧录口

楼主(2017-04-12):
求助.帖子别沉了呀

网友A:
如果没有代码保护的话,可以用PM3\PICKIT3等等读

网友B:
普通烧写器就可以读出,不过事机器码,没法看的

网友C:
如果沒保護,PICKIT3應該也可以讀,只是讀了也不一定看得懂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