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 FPGA下载没问题,但是程序不运行呀?

楼主(2017-04-11):
hi,大家好,请教一个问题,现在FPGA下载没有问题,但是无论如何程序都不运行,这是下载的数据:
INFO:iMPACT - Current time: 2017/4/11 18:32:33
PROGRESS_START - Starting Operation.
Maximum TCK operating frequency for this device chain: 25000000.
Validating chain...
Boundary-scan chain validated successfully.
'1': Programming device...
LCK_cycle = NoWait.
LCK cycle: NoWait
done.
'1': Reading status register contents...
[0] CRC ERROR                                                              :         0
[1] IDCODE ERROR                                                           :         0
[2] DCM LOCK STATUS                                                        :         1
[3] GTS_CFG_B STATUS                                                       :         0
[4] GWE STATUS                                                             :         0
[5] GHIGH STATUS                                                           :         1
[6] DECRYPTION ERROR                                                       :         0
[7] DECRYPTOR ENABLE                                                       :         0
[8] HSWAPEN PIN                                                            :         0
[9] MODE PIN M[0]                                                          :         1
[10] MODE PIN M[1]                                                         :         0
[11] RESERVED                                                              :         0
[12] INIT_B PIN                                                            :         1
[13] DONE PIN                                                              :         0
[14] SUSPEND STATUS                                                        :         0
[15] FALLBACK STATUS                                                       :         0
INFO:iMPACT:2219 - Status register values:
INFO:iMPACT - 0010 0100 0100 1000
INFO:iMPACT:579 - '1': Completed downloading bit file to device.
INFO:iMPACT:188 - '1': Programming completed successfully.
LCK_cycle = NoWait.
LCK cycle: NoWait
INFO:iMPACT - '1': Checking done pin....done.
'1': Programmed successfully.
PROGRESS_END - End Operation.
Elapsed time =      0 sec.
另外就是程序也无法烧进去flash。
另外对比了一下开发板上的下载数据:
INFO:iMPACT - Current time: 2017/4/11 19:51:44
PROGRESS_START - Starting Operation.
Maximum TCK operating frequency for this device chain: 25000000.
Validating chain...
Boundary-scan chain validated successfully.
'1': Programming device...
LCK_cycle = NoWait.
LCK cycle: NoWait
done.
'1': Reading status register contents...
[0] CRC ERROR                                                              :         0
[1] IDCODE ERROR                                                           :         0
[2] DCM LOCK STATUS                                                        :         1
[3] GTS_CFG_B STATUS                                                       :         1
[4] GWE STATUS                                                             :         1
[5] GHIGH STATUS                                                           :         1
[6] DECRYPTION ERROR                                                       :         0
[7] DECRYPTOR ENABLE                                                       :         0
[8] HSWAPEN PIN                                                            :         1
[9] MODE PIN M[0]                                                          :         1
[10] MODE PIN M[1]                                                         :         1
[11] RESERVED                                                              :         0
[12] INIT_B PIN                                                            :         1
[13] DONE PIN                                                              :         1
[14] SUSPEND STATUS                                                        :         0
[15] FALLBACK STATUS                                                       :         0
INFO:iMPACT:2219 - Status register values:
INFO:iMPACT - 0011 1100 1110 1100
INFO:iMPACT:579 - '1': Completed downloading bit file to device.
INFO:iMPACT:188 - '1': Programming completed successfully.
LCK_cycle = NoWait.
LCK cycle: NoWait
INFO:iMPACT - '1': Checking done pin....done.
'1': Programmed successfully.
PROGRESS_END - End Operation.
Elapsed time =      1 sec.

有哪位大哥知道问题出在哪里么?M1,M0的配置都OK,M1拉低,M0拉高!

楼主:
我又把状态寄存器的状态读取了一遍:INIT_B 我明显上拉了,但是他的状态还是0?
INFO:iMPACT - Current time: 2017/4/11 20:31:43
Maximum TCK operating frequency for this device chain: 25000000.
Validating chain...
Boundary-scan chain validated successfully.
'1': Reading bootsts register contents...
[0] VALID_0 - ERROR OR END OF STARTUP (EOS) DETECTED                       :         0
[1] FALLBACK_0 - FALLBACK RECONFIGURATION ATTEMPT DETECTED                 :         0
[2] RESERVED                                                               :         0
[3] WTO_ERROR_0 - WATCHDOG TIME OUT ERROR                                  :         0
[4] ID_ERROR_0 - FPGA DEVICE IDCODE ERROR                                  :         0
[5] CRC_ERROR_0 - CYCLIC REDUNDANCY CHECK (CRC) ERROR                      :         0
[6] VALID_1 - ERROR OR END OF STARTUP (EOS) DETECTED                       :         0
[7] FALLBACK_1 - FALLBACK RECONFIGURATION ATTEMPT DETECTED                 :         0
[8] RESERVED                                                               :         0
[9] WTO_ERROR_1 - WATCHDOG TIME OUT ERROR                                  :         0
[10] ID_ERROR_1 - FPGA DEVICE IDCODE ERROR                                 :         0
[11] CRC_ERROR_1 - CYCLIC REDUNDANCY CHECK (CRC) ERROR                     :         0
[12] STRIKE CNT - STRIKE COUNT FOR FALLBACK ATTEMPTS                       :         0
[13] STRIKE_CNT - STRIKE COUNT FOR FALLBACK ATTEMPTS                       :         0
[14] STRIKE_CNT - STRIKE COUNT FOR FALLBACK ATTEMPTS                       :         0
[15] STRIKE_CNT - STRIKE COUNT FOR FALLBACK ATTEMPTS                       :         0
'1': Reading status register contents...
[0] CRC ERROR                                                              :         0
[1] IDCODE ERROR                                                           :         0
[2] DCM LOCK STATUS                                                        :         1
[3] GTS_CFG_B STATUS                                                       :         0
[4] GWE STATUS                                                             :         0
[5] GHIGH STATUS                                                           :         0
[6] DECRYPTION ERROR                                                       :         0
[7] DECRYPTOR ENABLE                                                       :         0
[8] HSWAPEN PIN                                                            :         0
[9] MODE PIN M[0]                                                          :         1
[10] MODE PIN M[1]                                                         :         0
[11] RESERVED                                                              :         0
[12] INIT_B PIN                                                            :         0
[13] DONE PIN                                                              :         0
[14] SUSPEND STATUS                                                        :         0
[15] FALLBACK STATUS                                                       :         1
INFO:iMPACT - Current time: 2017/4/11 20:31:54
Maximum TCK operating frequency for this device chain: 25000000.
Validating chain...
Boundary-scan chain validated successfully.
'1': Reading bootsts register contents...
[0] VALID_0 - ERROR OR END OF STARTUP (EOS) DETECTED                       :         0
[1] FALLBACK_0 - FALLBACK RECONFIGURATION ATTEMPT DETECTED                 :         0
[2] RESERVED                                                               :         0
[3] WTO_ERROR_0 - WATCHDOG TIME OUT ERROR                                  :         0
[4] ID_ERROR_0 - FPGA DEVICE IDCODE ERROR                                  :         0
[5] CRC_ERROR_0 - CYCLIC REDUNDANCY CHECK (CRC) ERROR                      :         0
[6] VALID_1 - ERROR OR END OF STARTUP (EOS) DETECTED                       :         0
[7] FALLBACK_1 - FALLBACK RECONFIGURATION ATTEMPT DETECTED                 :         0
[8] RESERVED                                                               :         0
[9] WTO_ERROR_1 - WATCHDOG TIME OUT ERROR                                  :         0
[10] ID_ERROR_1 - FPGA DEVICE IDCODE ERROR                                 :         0
[11] CRC_ERROR_1 - CYCLIC REDUNDANCY CHECK (CRC) ERROR                     :         0
[12] STRIKE CNT - STRIKE COUNT FOR FALLBACK ATTEMPTS                       :         0
[13] STRIKE_CNT - STRIKE COUNT FOR FALLBACK ATTEMPTS                       :         0
[14] STRIKE_CNT - STRIKE COUNT FOR FALLBACK ATTEMPTS                       :         0
[15] STRIKE_CNT - STRIKE COUNT FOR FALLBACK ATTEMPTS                       :         0
'1': Reading status register contents...
[0] CRC ERROR                                                              :         0
[1] IDCODE ERROR                                                           :         0
[2] DCM LOCK STATUS                                                        :         1
[3] GTS_CFG_B STATUS                                                       :         0
[4] GWE STATUS                                                             :         0
[5] GHIGH STATUS                                                           :         0
[6] DECRYPTION ERROR                                                       :         0
[7] DECRYPTOR ENABLE                                                       :         0
[8] HSWAPEN PIN                                                            :         0
[9] MODE PIN M[0]                                                          :         1
[10] MODE PIN M[1]                                                         :         0
[11] RESERVED                                                              :         0
[12] INIT_B PIN                                                            :         0
[13] DONE PIN                                                              :         0
[14] SUSPEND STATUS                                                        :         0
[15] FALLBACK STATUS                                                       :         1

网友A:
图形界面impact能检测到芯片吗?

楼主:
impact可以检测到芯片的,程序也是可以下载进去的,现在问题已经解决了,done引脚接错了,非常感谢“zyingjie”大哥的回复!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图形界面impact能检测到芯片吗?

谢谢,问题解决了。

网友B:
我最近想用libero软件,可是microsemi 好像不允许个人邮箱注册。我又没有企业邮箱,怎么办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