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AR中出现stoped at unkonwn breakpoint

楼主(2017-04-11):
今天很奇怪,我调试的时候经常跳出一个对话框,如下图,

查看stack时信息如下:

于是怀疑是操作GPIO出现的问题,于是我把操作GPIO的语句屏蔽,就不会出现这个情况了,我一共删除了三个GPIO的操作,代码才正常运行。

但是这个代码之前从没有出现这个情况,操作GPIO怎么会出现这个情况呢?
后面操作flash的时候也出现了这样的问题,真是搞不懂!
芯片是MSP432,IAR版本是7.60.1

网友A:
你是不是设置的断点位置不合适?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是不是设置的断点位置不合适?

没有设置断点,关键是昨天还好好的

网友B:
这个问题不是很大的,,部分跟硬件相关系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个问题不是很大的,,部分跟硬件相关系的。

也有可能。
或者楼主不小心改变什么设置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问题不是很大的,,部分跟硬件相关系的。

不知道呢,我的代码是git管理的,我昨天回退到一个可用的版本,然后慢慢往上添加代码,最后居然跟之前报unkonwn breakpoint的代码一样了,但也不不会报了,就在刚刚,我第一把运行还正常,第二把就开始报这个unknown breakpoint了,哎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也有可能。
或者楼主不小心改变什么设置了。。。

我用beyondcompare对比过,没改变什么设置啊

楼主:
感谢各位,我似乎找到root cause了,是ram不够用,我将自己定义的数组改小,就没这个问题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感谢各位,我似乎找到root cause了,是ram不够用,我将自己定义的数组改小,就没这个问题了 ...

给力

网友C:
断点不能执行?

网友D:
引用 楼主:
没有设置断点,关键是昨天还好好的

没有设置断点怎么执行的?

网友E:
这个是出现错误了,不是断点问题

网友F:
操作GPIO怎么会有这个问题?

网友C:
可能软件编译出现问题。

网友D:
引用 楼主:
没有设置断点,关键是昨天还好好的

可能软件存在问题。

网友E:
程序跑飞了吗

网友F:
操作GPIO硬件有问题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