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 28335仿真器烧录程序fanghzh出现问题

楼主(2017-04-11):
C28xx: Error connecting to the target: (Error -600 @ 0x0) A required dynamic library could not be located. The library isn't on the search path. (Emulation package 5.1.507.0)
仿真器烧录程序时出现上面错误提示,是什么原因?如何解决?

网友A:
突然不能用了吗

网友A:
首先看你的板子是否正常      电源电压   频率   复位
然后看你的驱动是否安装好

网友(2017-05-13):
帅哥可以留下联系方式,我们交流一下用28335烧录程序吗我的企鹅号510825836